求助西门子S7-200与TP170A联合开发的问题!

楼主(2004-01-29):
S7-200PLC是用Step-7Micro/win 3.2开发;如果用ProTool CS6.0(或ProTool CS6.0 SP2)开发TP170A触摸屏的话,存在一个PLC与TP170A之间的变量同步问题(即TP170A用同样的变量名访问PLC中的符号变量)。 如果是使用Step-7开发S7-300或400的话,可以将ProTool CS6.0 SP2与Step-7集成来实现变量名同步(这也是ProTool CS6.0 SP2开发手册中推荐的办法)。 现在问题如下:用于开发S7-200的Step-7Micro/win 3.2与ProTool CS6.0(或ProTool CS6.0 SP2)好像不能集成,那么变量同步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顶一下!

网友B:
在protool中命名写出变量Tag, 不会很麻烦的,因为在设计界面时你会边用边加。不喜欢用集成功能,因为文件不好归档和重新使用。

网友C(2004-04-08):
我不太明白在protool中命名写出变量Tag,就能同步吗? S7-200PLC与TP170A通讯用MPI最大通讯速度不才187.5kbs吗?怎能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