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 PLC中M区的使用困惑

楼主(2004-01-29):
今天突然需要加段控制程序,需要用到M区的6个位,所以自定义了6个位,分别是M200.0-M200.5。后来调试时强制这些点的时候发现状态不正常(这边已经置1,但另外一边的状态仍然是0。)后来把这些点改成M3000.0--M3000.5时一切正常了,我觉得是不是这些位已经被调用了?但是又查不出用在哪了。想请大家指点一下,问题在哪?

网友A:
可以在对照表中查一下地址使用情况,需要查位,字节和字。

网友A:
比如MB200,MW200。

楼主:
WUGH:您好,我查了,没有用在这些地方。还有什么可能呢?

网友B:
可以用,没问题!

网友C:
1.MD查过了吗?最好用交叉参考表查。 2.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将cpu清空,然后测试这几个点,如果正常说明你在程序中还是有用过。

网友D:
牛人就是牛啊. 妈的我现在只能看不能说.哪天老子牛啦,把PLC的输入输出点的构造原理和结构分析都说出来(包括用了几块钱)吓死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