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600过故障

楼主(2004-01-29):
请教各位:      ABB ACS600模拟量输出4—20MA接至PLC模拟量输入,干扰其他PLC输入回路     排查为变频器输出信号负端接地,不知是故障还是设计如此,如何解决 用屏蔽线,且为变频器输出端子处拆掉外接线测变频器输出副端接地

网友A:
加直流信号隔离器。可用TI807。

楼主:
ABB设计输出接地,还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