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D算法”

楼主(2004-01-29):
我有一个问题请教各位网友:有谁可以告诉我PID的离散数学公式,我要进行PID过程控制。谢谢

网友A:
离散PID算式都不知道,还作工工控,算式海了去了,有理想PID的位置算式,增量算式,速度算式。有理想PID算式的改进算式,有特殊的控制算式,如微分先行,积分分离,还有非线性的PID,复合算式等等。 建议先去看《计算机控制系统》或《计算机控制技术》。

网友B:
1.请问现在绘制电气原理图都用什么软件,我没有实际画过,听说有 AUTOCAD画,但我没见过如何画,想从大家这学点经验.另外,有没有专业的绘制电气图的软件,请指教 2.请问现在我想进一步学习OMRON系列PLC的安装设计与调试,又没有实际动手的机会,如何才能进一步提高.另外,现在网上的很多学习资料都是.PDF的文件,请问如何才能译成中文,请指教

网友C:
好大气啊!! 离散PID算式都不知道,还作工工控,算式海了去了,有理想PID的位置算式,增量算式,速度算式。有理想PID算式的改进算式,有特殊的控制算式,如微分先行,积分分离,还有非线性的PID,复合算式等等

网友D:
可以用电子图版绘图,也不错的。 。pdf格式可以下载一个acrobat reader 软件可以阅读 也可以打印 很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