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变频电机异响

楼主(2004-01-29):
今天开机时,变频电机发出异响,用万用表测量变频器输入/输出电源电压,发现电源经过电抗器后电源只有80V,进入变频器的电源电压为80V,就是说电抗器两侧的电压分别为380V和80V,大家有什么建议吗?是不是因为天气潮湿呢?

楼主:
版主在吗?能帮我分析吗?

网友A:
好象变频器前不能用电抗器

网友B:
同意浪子李的观点,也不能加接触器控制通断

网友C:
电抗器不会造成这样,应是测量有问题!变频器有显示吗?

网友D:
电抗器over!

楼主:
我们变频器是西门子的共母线型变频器,在整流器输入侧有1个交流电抗器,我同意李春发网友的说法,因为我也觉得电抗器两侧的电压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差压,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可能,压频比没有调好或调制频率太低?或是还有其它的原因,请各位网友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E:
你说的变频器我修过很多,质量应该是不错,价格也不非,呵呵,这种变频器的逆变保护非常好,但检测方面的设计不够完善和电源方面的处理的很复杂。言归正传,你说的情况不是很清晰,首先变频器是否正常显示,能否正常起动,你量过直流母线电压吗,就是变频器的进线,是否稳定在550V-600V之间,如果交流电抗器输出测只有80V,直流电压就很低,变频器就不能显示和工作,压频比与电机的声音无关,调制频率与电机的声音有关;从你所描述的来看,变频器应该正常工作了,那么找一个简单办法测试一下,把电机拖开,变频器采用普通方式运行,测量变频器输出交流是否平衡,变频器输出直流量是否很小(用整流式动圈指针表),如果正确的话,把参数优化一下,再带电机,如果还是那样就是电机毛病或者机械联接毛病或底座问题

网友C:
把接线逐级拆掉再测量!80V电源的变频器不可能工作!电机何来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