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组太给OMRON PLC设位的用法?

楼主(2004-01-29):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用组太的命令语言bitset 给OMRON PLC里的一个字中的一个位置“1”时,会出在这个字中的别位也会同样的置“1”,不知道怎样处理这样的问题,望各位大侠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可以使用MCGS软件使用下!

网友B:
HOSTLINK协议对位和字是一条命令,你可以咨询亚控看程序处理是否有误,但力控组态软件不需要函数处理字和位的转换,字和位的选择直接是在低层通讯程序进行处理的,因此可彻底避免此类问题,详细的登陆WWW.sunwayland.com.cn去下载演示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