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1 控制可控硅

楼主(2004-01-29):
我用51单片机控制可控硅,中间加个光耦隔离。 就是不能使可控硅导通。 不知是何原因? 请大家教我。

网友A:
加个基准电压试一下

网友B:
请检查以下几个环节 (1)同步 (2)驱动能力(如果可控硅太大,一般光耦不能直接驱动) (3)光耦原端是否有脉冲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