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碰到过,请教!

楼主(2004-01-29):
配置情况:无线数据采集网,主发射机与下位机间485连,15M,下位机用鲁班软件接受并监控采集数据 故障现象:数据每次正常一段时间后,停滞不动。重启后重复。 请教!

网友A:
以后请把题目 (subject) 写清楚, Thanks! 是发射机不 work ? 还是下位机不 work ?

网友B:
是否每次从采集到停止的时间长度一样?更换采集软件试过了么?

楼主:
谢谢两位了,后用通讯测试软件测试发现发射机发出信号间断出现乱码,是他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