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春发老师!

楼主(2004-01-29):
新年好! 两台0.75KW的电机,用一台1.5KW的变频器控制可否?变频器是三菱E540-1.5KW的。 谢谢!

网友A:
可以,两个电机各自最好装有的热继电器或快熔保护。

楼主:
我先安装调试看一下,如有其他问题再请教。谢谢! 快熔保护是不是在各自的电机前加一个三极空开??因为我的热继都是与接触器插在一起用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