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助:PC-7483采集卡的数据处理问题

楼主(2004-01-29):
本人帮朋友开发一个汽车衡称管理系统,用的宏拓的pc7483采集卡,但采集进来的数据变化量很大,使用了简单的平均值算法,想稳定采集值,但没有效果,请问该如何操作,请各位高手指教,同时,因初次涉及此领域,还没有思路,还请各位高手们指点一二,先谢谢啦

网友A(2003-06-09):
变化量来自你的输入系统,查看输入系统是否又问题

网友:
用万用表测试的时候,误差只有几个mv的差,而且变化不大,所以我想可能是我的滤波不好吧,因此想请各位高手指点使用什么样的滤波方式

网友B(2003-09-18):
不知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用过宏拓的PC-7486,PCI-7484,遇到与你同样的问题。使用了各种滤波方式都没有效果。光给宏拓打电话就花了我xxM呀!还没解决问题。后来只好退货。 换用其它卡后,显示结果稳如泰山了! 我想,这可能是该品牌卡的通病吧?

网友C:
采集量如为明显的脉冲干扰,使用去极值平均滤波法效果较好,当然具体要看你的采集数据

网友D:
万用表的测量有平均效果。 你用示波器量一下,看是否有脉冲干扰。 如果示波器看出来没有问题,就要怀疑你的系统了。 如果确实有干扰,想办法在前端加滤波把干扰去掉。

网友E:
各位高手,有没有听说宏拓的7483或7489能不能做衡称数据采集啊厂家都说能,可是我的数据总是跳动的太厉害了,我现在用的滤波方式是去最大最小值后取1000次的平均值,还是有波动,还请各位高手指教.如果此卡不好用的话,能给推荐一个能用的采集卡啊,谢谢各位指导的朋友.

网友B:
我的问题是通过自己根据现场情况制特制了两块采集卡才解决的。以前我们作项目大多是自制板卡,虽然成本高、麻烦,但是好用啊!使用廉价商品通用板卡,虽然方便,但厂家一般不提供详细电路图,使用时很难根据需要作些优化和提高稳定性,特别是象我们常用的发电厂环境中,各种干扰实在是太强了。 为了研究宏拓板卡的问题,前几天专门借了两块宏拓卡在实验室进行研究。发现主要是干扰信号引起采集结果波动。使用时应注意一下问题: 1、所有未用的输入端必须接到AGND(要确保接触良好),且接地点离板卡越近越好!否则,结果不稳定。 2、采样延时时间要足够大,否则,结果肯定不稳。 3、另加硬件滤波电路,软件滤波很难解决问题。有强干扰时,该卡采集到的数据波动很大(双极性时:-xxx~+XXX,单极性时:0~xxxx),简单的软件滤波根本无法处理!那怕10000次平均也无济于事。 4、要确保每一个输入通道都不存在干扰!这一点也极为重要。哪怕只有某一个通道串入了干扰信号,所有的通道采集数据都会产生较大波动。这是该卡采用DG508进行通道切换所固有的毛病。 希望以上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F(2004-01-29):
我建议用研华的采集卡,因为我以前代理的是别家的采集卡与工控机,发现还是研华采集卡的质量不错 手机:13851513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