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DT指令如何使用?书上没说。谢谢

楼主(2004-01-29):
新手上路!!!!

网友:
是一个程序扫描周期所用时间的监控定时器指令,可将扫描时间复为0 例 。。。。。。 OUT M200 LD M8000 -- 为上电通继电器 OUT WDT 到此处是把 OUT M200 前一段程序的扫描时复 0 LD X0 此行开始的程序扫描时间从0开始计。 。。。。。。

新手上路!!!!

网友:
是一个程序扫描周期所用时间的监控定时器指令,可将扫描时间复为0   例   。。。。。。   OUT M200   LD M8000 -- 为上电通继电器   WDT 到此处是把 OUT M200 前一段程序的扫描时复    0   LD X0 此行开始的程序扫描时间从0开始计。   。。。。。。 不好意思,上一贴错了。WDT前多了个“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