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变频矢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4-01-29):
在网上看到变频器用矢量闭环控制,不知是针么意思?请朋友们指点

网友A:
这个问题如果要说清楚非常复杂,如果你不是搞研究,我说一下你有个概念就行了,所谓矢量就是既有大小又有方向,变频调速当中的矢量,指的是一种控制策略,也就是用直流调速的控制理论去控制交流调速系统,众所周知直流调速有良好的动态和静态特性,这里的闭环一般说的是速度闭环,而研究理论当中我们还分为磁链闭环等。OK,如果想了解更多发EMAIL 给我 dongzhibiao@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