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菜鸟求助

楼主(2004-01-29):
各位大虾: 在下刚接触plc. 又一个课题涉及到pid控制。但因客观条件有限,无法测定p,i,d的参数。请问可以不设定pid的各项参数进行控制吗?

网友A:
不设定如何控制?

楼主:
可以自整定吗?

网友B:
p.i.d可自整,书上不是有吗

楼主:
p,i,d这几项参数就不需要设定出是多少了吧?

网友B:
不需要,page303

网友C:
可以先用MATALAB进行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