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频器编程

楼主(2004-01-29):
请教: 本人现有2台塑料挤出机,采用安川变频器(型号:VARISPEED-616G5 400V 22kw Model:CIMR-G5A4022)调速,现均不运行。经查外部线路正常,可能变频器编程出了问题,该变频器采用13、15、17接线端子用可调电阻进行变速。 本人想进行重新编程,不知应如何编程及注意事项。 联系电话:0797-7832888 黎学穗

网友A(2003-10-24):
你能保证使能信号都到了吗?参数设置(特别是多功能端子)都正确无误吗?

网友B:
参数B1-01、B2-02是否都是“1”,可用一个电位器直接在变频器上试!

网友C(2003-12-17):
上海际成怎么这么讨厌!!!!!!!!

哈哈,是我

网友(2004-01-29):
什么上海际成传动技术有限公司,有技术观点就提出来,少做广告。赶快走开。没人会理你们的。

网友D(2004-04-16):
各位工控高手你们好! 请问华大注塑机的压力和流量信号在什么位置?

网友E:
水兵:我是搞变频器应用于双螺杆挤出机 ,有问题打电话给我..13008964596....我不是做广告...

网友F(2004-05-31):
你好! 我单位的也是安川变频器,请你详细说明,或者我可以帮上忙. 或发:linwei68@126.com给我,到时给详细数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