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INTOUCH中怎样获得EXCEL的值

楼主(2004-01-29):
各位大虾你们好, 想请教个问题,现在我想通过INTOUCH获得在EXCEL的单元格中的值,望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1。 新建一个访问名 myExcel 其应用程序名为 excel 主题名 book1.xls(或者输入带完整路径的EXCEL工作薄名) 注意通讯采用DDE 2. 新建一个标记名 myTag1 类型必须为 I/O型, 其访问名为 myExcel 项目为r1c1 (即访问第一行第一列单元格) 这样,这个TAG就可和你的EXCEL动态交换了

楼主:
谢谢你amiaogong 已经成功了,我刚才的访问名的用法不对。

网友B:
请问: 访问名处该如何设置? 我试了却不行!!!!

楼主:
你好amiaogong: 我想在向你请教个问题,通过访问名这种访问,启动excel与intouch是有先后顺序的。除了这种方法以外,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因为我在excel中做了一个报表,必须先启动intouch,但是如果要intouch获取excel中的值,就要先启动excel,这样双方是矛盾的。请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C:
先启intouch ,再启动excel. 在excel 中加入时钟,来实时读取intouch 上的数据.

网友D:
谢谢不吝赐教,作为新手对您万分尊敬。希望您会继续给我们支持!

楼主:
这个方法好象不行呀。

网友C:
启动execl 的方法: 放在intouch 的应用程序脚本中. startapp("path/excel.exe book1.xls")

楼主:
不是这个意思,这样启动以后,intouch无法获取excel中的值。

网友C:
如果先启动excel 并打开你要的文件 book1.xls, 再启动intouch 的view. 如果是先启动intouch 会提示excel 没有启动 在脚本中启动excel再调用 intouch view 中的重新初始化i/o 或使用脚本调用 重新初始化i/o 功能 。

网友E:
请教deng_lp: 在excel 中如何加入时钟

网友C:
用 settimer 函数. 回调函数址用 addressof 加载.

网友F:
你提的这个问题我也曾遇到过,98年我已经解决了,等我到工控机上再试一次写下完整的步骤发E-MAIL给你。

网友G(2004-04-15):
dgh8888: 请发一份给我。 xiaoyong9299@sohu.com

网友H:
请发给我一份wuyanse@21cn.com

网友I:
1、急求懂WonderWare Intouch 的专门人才 2、2-3年的自动化行业经验 如那位兄台有兴趣,请联系我(工作地点广州) failow@21cn.com,020-87666885

网友J(2005-07-08):
请发给我一份lwp0511@yahoo.com.cn

网友K(2005-11-14):
请发给我一份,shanlan_sj@163.net。

网友L(2005-12-18):
采用  VBA 编程可以做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