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调速器是欧陆的好,还是CT的好

楼主(2004-01-29):
直流电机调速器是欧陆的好,还是CT的好?

网友A(2005-11-19):
肯定CT的好,我接触欧陆590+,590C 17台。天天打交到。

网友B:
不一定,要看你的设备的要求.我觉得欧陆590在速度稳定方面是相当出色的.

网友A:
呵呵!看看CT方面的资料吧。

网友C:
我厂用的是CT,运行2年基本没出现故障

网友D:
欧陆性价比高

网友E:
下面引用由sunwoods在 2005-11-19 22:37:00 发表的内容:
  肯定CT的好,我接触欧陆590+,590C 17台。天天打交到。
--------------------------------------------------------------------------------------------
我单位的直流调速器有欧陆的,还有CT的,比较起来我觉得还是CT的比较好.

网友B:
长空利剑:
你好,请教个问题-----我在做欧陆590主从控制时遇到一个问题,发觉速度控制得不是很好,最高有1至2米的波动(在最高速度200米时).不知道CT的做得郊果怎么样.

网友F(2006-03-30):
性价比很难说,看具体应用,CT的比欧陆的贵。同样是英国的东西,产品定为不同。

网友D:
欧陆好。同样控制110KW、440V直流电机,CT的M350比SSD590+(380A的)的贵5000多,而且还要自己配励磁电源和散热风扇,CT的塑料外壳不用10年就老化了。

网友G:
 肯定CT的好

网友H:
恩,欧陆的性价比高

网友I:
直流装置嘛,我觉得西门子的性能不错。

网友J:
丹佛斯变频器好需要请联系029-85401420张延生

网友K:
西门子 ABB都不错。

网友L(2006-09-12):
西门子的功能多,但故障也多,一点都不好.
还是CT的好.

网友H:
石英钟:
欧陆主从会有速度差吗?在做固定轴连接的情况下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如果仅仅表现在电枢电压不一样的情况,可调节励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