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T200系列的作用,特点,以及和PLC的区别?

楼主(2004-01-29):
请教ET200系列的作用,特点,以及和PLC的区别?

网友A(2004-06-18):
ET 200L / ET 200L-SC Up to 1.5 Mbit/s 小型化和低成本 紧凑型和按位模块化 ET 200B 精巧, 紧凑性 面向小型机械 ET 200M 模块化 与S7-300模块兼容,多功能 支持冗余的网络拓扑 集成故障安全技术 (PROFIsafe) 可应用危险2区(Ex Zone 2 ET 200S 按位模块化,精确配置 多功能 (负载馈电器, 工艺模块, CPU,等.) 集成故障安全技术 (PROFIsafe, SIGUARD) 最大支持64个模块 可应用于危险2区 Ex Zone 2. 94/9/EG (ATEX 100a) ET 200iS 按位模块化,精确配置 HART 协议 本质安全 (Ex i) 可应用于危险1区 Ex Zone 1, 连接来自危险0区的传感器和执行器 Zone 0. 94/9/EG (ATEX 100a) ET 200X 模块化扩展 多功能 (负载馈电器, 气动模块, CPU, 等.) ET 200eco 紧凑型 低成本 支持数字量输入输出 ET 200R 紧凑型 直接安装于机器人 铝制外壳

网友B(2005-07-02):
西门子已经推出了全新的ET200isp防爆产品以替代ET200is.ET200isp能够实现电源冗余和通讯冗余。 全新的ET200pro也已经上市,这是一款全新的防护等级为IP65/67的分布式I/O系统。另外,还推出了ET200s紧凑型

网友C:
谢谢,能否进一步介绍ET200的有关硬件组态的技术问题

网友D:
我也想知道关于ET200M的资料,不知那位大大有这方面的PDF文档,给我提供一个链接或者发给我,谢谢 EMAIL:taotap1314@263.net

网友E(2005-08-06):
西门子有专门的资料介绍这方面的书籍,不过据我了解要花钱买的。我有一张光盘,我没法寄给你。抱歉!

网友F:
et不可编程

网友G(2008-10-06):
ET200M的资料那位大下侠有?

网友H(2009-10-08):
刚仔大哥能把你光盘上的资料考到电脑发到我邮箱吗?谢谢

网友I(2009-12-11):
没接触过TE200,没看明白,那跟PLC的区别在哪呢?

网友J(2012-04-18):
区别感觉应该是智能和非智能的区别吧,PLC带CPU可以进行数据编程、运算处理

网友K:
哈哈,这个我用过

 首先理解分布式I/O的概念,此系列本身没有CPU,不会处理程序,只有一个通信接口,而这个接口连接分布式信号模块,采集的数据,通过通信模块,发送到主PLC,比如400. 然后400去处理.

最大的区别:一般PLC是自己处理程序,有自己的CPU,而这个要通过通信的方式交给别人,让中央CPU处理,自己不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