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请教高手

楼主(2004-01-29):
关于OPC开发,想请教各位高手: 现想编写一个“中间件”,用OPC实现RSVIEW32 和 第三方监控软件(支持OLE,VC++编写)数据实时交换,请问如何实现?应该注意那些问题? 另外,我是新手,可否推荐些关于OPC的自学资料 谢谢,新年快乐

网友A:
如果支持OLE,你直接连接RSLINX OPCSERVER就行了。我用VB都可以取RSVIEW的数据。EAS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