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伺服电机

楼主(2004-01-30):
求教,永磁伺服电机,其驱动如果上升时间设置过小,有没有可能引起电机不能运转,而处于震荡状态,本人不懂伺服电机,请高手详细指导,谢谢!!

网友A:
应该不会,很可能是速度上不去。

楼主:
永磁伺服电机,靠旋转磁场牵引而旋转,旋转磁场上升时间极小,永磁伺服电机又有一定机械惯量的话,肯定引起电机不能运转,(旋转磁极已过,而永磁体未及时跟上)。实际我想问的是:伺服驱动有没有自动调整,使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

网友B:
三菱伺服可以在运转时自动调整

网友C:
不是上升时间设置过小,是响应过高,调小一点就行了。

网友D:
那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