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请教温度控制

楼主(2004-01-30):
我的自动化生产线是用来生产署片用的,其设备是十年前美国产品。可最近控制系统出了毛病。 我们的控制是这样的通过热电偶把温度信号传给ACTTON 4350通过它再把温度信号传给霍尼韦尔的温度控制器设定温度为170摄氏度误差为+-2在这个范围外开关量输入控制继电器进行调节风量和油量以恒温可现在控制器出了问题在高于170好几度才进行调节这样造成暑片成品的不合格 请位各位大侠有什么办法解决! 谢谢!

网友A(2003-01-04):
1、对热电偶进行校准 2、对热电偶信号传输回路进行检查 3、对温度控制器进行校准

网友B:
调节霍尼韦尔的温度控制器PID参数,尤其P I参数

网友C(2004-01-22):
检查温度仪和热电偶的型号

网友D:
如果您能告诉我传感器的型号和Honeywell温控器的型号,我想应该不难解决这个问题.我公司是HONEYWELL,YAMATAKE的专业代理商以仪表,DCS系统项目为主. 上海超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南京办事处 025-86630004 025-86630839 jinqiaosheng@sina.com

网友E:
您说的问题不是硬件问题,根据我的经验主要是控制算法问题,初步可以断定此回路存在时滞,PID是线性调节器,因此即使改变PID的参数也不能解决,因此我建议采用更先进的控制算法,我已经改造过很多DCS不能控好的回路,控制精度超出想象,可以联系具体讨论.

网友F:
我公司正好解决一个客户同样的问题,是用来生产署片用的,其设备是十年前美国产品,控制器为ACTTON 4350,也是温度控制170度相差很大,后通过替换我公司的“可编程过程控制器”,得以解决。 为什么同一个国外厂家在同一个年份出现同样的问题? 难道.....?

网友G:
同意流浪者08的说法。如果rensc想做控制算法方面的改造,请留下email,我公司有针对温度控制方面的材料,应该对您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