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康整流桥

楼主(2004-01-30):
请问大师:何处有西门康整流桥出售.型号如下: SKD 82/12(16) 80A/1200V

网友A:
只有SKD35/12

网友B:
可以用VUO82-120代,免费咨询013757360727

网友C(2004-04-14):
SKM 75GD 124D SKiip 22 NAC 12 I T5 IXYS VUB 120-12 No1 谁有货请联系13790593290 唐生

网友D:
我有,xdbpwsh@163.com

网友E:
我这里有,

网友C:
SKM 75GD 124D   SKiip 22 NAC 12 I T5   IXYS VUB 120-12 No1   有货的请留个电话 唐生13790593290

网友C:
SKM 75GD 124D   SKiip 22 NAC 12 I T5   IXYS VUB 120-12 No1   谁有货请留下电话或联系13790593290 唐生

网友F:
我有一片

网友G:
一般的可以找别的型号的代替,只要参数符合,引脚相同就可以。不需要非认准一个牌子。做维修的要灵活一点,懂得元器件的代换

网友H(2004-06-09):
需要SKiiP 11 NAC 063 1T1 4 个      SKiiP 20 NAC 12 1T2 10 个      SKiiP 31 NAC 063 1 个      SKiiP 32 UPS 06 1 个      SKiiP 20 NAB 12 1T38 1 个   联系泡泡2004帐号:panbaojia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