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很菜的问题

楼主(2004-01-30):
请问各位大侠,变频器的节电是怎么计算的?有公式吗?

网友A:
节能情况是根据工艺情况而定

楼主:
我是说假如负载情况一定了,怎样是他的理论节电值呢?刚开始接触变频,请见谅

网友B:
原来的运行没造成浪费则用变频器不会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