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PLC如何与两台触摸屏通信?

楼主(2004-01-30):
我计划用一台三菱FX2N的PLC同时和F940以及F930通信,请问可行否?如何连接? 如果我换成别的品牌的触摸屏是否仍然可行?

网友A(2003-09-29):
用EView的触摸可以实现。

网友B:
我以前用过台湾EASYVIEW的触摸屏和西门子200做过一个工程,当时用一台SIEMENS S7 200系列中的226,一台EASYVIEW MT506L ,一台EASYVIEW MT510S,506L在现场,510S距离80M,EASYVIEW默认的是232通讯,所以当时我用了232/485转换器,很是方便!!!

楼主:
谢谢楼上2位大哥的帮助.我原来用的是三菱的触摸屏,不过这次我也正打算用EVIEW的,想用一个506L的触摸屏和一个MD204L的显示屏.但是供应商告诉我MD204L不可以,的确是这样吗?而EVIEW又没有比5.7寸小的触摸屏,如果换成别的品牌可以吗?

网友C:
有两种方法:你可以参考。 一、使用有次项功能的屏,除了以上说的品牌外,Pro-face的所有屏都可以的不过要和FX2N的FX2N-485BD。这个功能我用过,用19200的波特率和四台PRO-FACE的屏通讯速度还算可以,再多几台速度就不理想了。 二、将一个屏编程口通讯,另一个和FX2N-485BD(或FX2N-232BD)通讯,这种方法实现的速度较快,用任何型号的屏(包括不同厂家的)都可以。

网友D(2003-10-29):
三菱的FX2N PLC加上一个BD模块就可以让MT506L和MD204L同时通讯了。 你触摸屏通过BD模块来通讯,MD204L直接连接他的编程口就可以了。

网友E:
大部分厂家的人机界面都可以,富士人机界面不需要加硬件在软件方面进行设置就可以,最多可以连31台。

网友F:
pro-face的触摸屏可以达到要求,最多可连接15个。

网友G:
晨之百合:可以采用HITECH的17系列,可以实现。

网友H:
楼上的大哥大姐们,我是工控的新手,在触摸屏方面没有一点知识,能不能拉一把呀。

网友I:
楼上的答错了,pro-face的触摸屏最多可连接16个。

网友E:
完全可以

网友E:
不知晨之百合贤弟在不在,其实三菱的2个触摸屏与2NLPLC连接不需任何附件,以下方式即可实现PLC-----屏A------屏B RS422 RS232 接口 接口

网友J(2003-12-07):
可以的两个人机界面触摸屏用232接口和plc相连 我们公司的设备都是这么用的 shiyino1@163.com

网友E(2004-01-09):
各位大哥大姐,小妹是工控的新手,想问一下三菱FX-4AD-PT温度模块与 GOT940出摸屏的用法,最好是梯形图的编法,多谢了!

网友K:
可以用proface的.但是有設定net address。

网友E:
HITECH屏完全可以,而且規格尺寸齊全,最小到3英寸。

网友L:
PRO-FACE最多可连16个,也就是用PLC上的一个字(16位)定义16个屏的ID号。 如果只是两个屏,如果PLC上的通信口足够的话,一个232直连,一个422或者485通过模块转换完全适合!

网友M(2004-12-23):
台达的屏可以

网友E(2005-03-14):
谁有GOT 900软件的安装 ID号

网友N:
理论上是可以连接16台,但是实际上那样的意义不大,如果真的一个屏连接十几台PLC的话,那样通讯速率是非常慢的,

网友O:
用台达的触摸屏可以啊,它有232,422,485通讯口

网友P(2005-04-26):
大多数都可以

网友Q:
台达的DOP-A系列人机界面有两个通讯口,可以选择232,422,485通讯,直接选择通讯协议和通讯端口就可以了。

网友R(2005-10-13):
可以选用proface的触摸屏,在下做过试验,可以通讯,加一个bd模块,做一下镜像就可以了

网友S:
FX2N的PLC也可以连2个啊,只要加一只RS232BD的通讯接口就可以哦,我有用过的哦!还有问题的话可以打给我啊,0512-51270019

网友R:
呵呵,方法很多,看你自己如何选择了

网友T:
强烈推荐HITECH 品质稳定 性价比高 强烈要求抵制日货

网友U(2008-08-28):
哪里可以找到EASYVIEW-506L触摸屏编程软件呀<免疫的>,或者哪位大哥有给弄一分吧,先说谢谢了!我的邮箱是longyuang123@sina.com   QQ:631408228

网友V:
用无锡天任的TP就可以,用一个串口拓展,接两个屏,不需要其他的设置。

网友W:
連接兩個觸摸屏好樣要同樣大小的才可以連接吧

网友X:
多数的屏都可以的

网友Y:
用EView的触摸很容易就可以实现一机多屏

网友Z:
呵呵;用三菱的是可以的;

PLC与第一台HMI用RS422通讯;

第二台HMI与第一台HMI用RS232通讯;

对应的电缆要正确;

最好可以用4台HMI;

网友Z:
还有这种方案通讯电缆的长度不能超过15M;

否则通讯可能会失败;

网友AA(2009-12-02):
AB的5000系列 PLC如何与和TP2000C触摸屏通过网线通讯。触摸屏通应该有哪些设置。 谢谢!能发我邮箱吗?谢谢!guanguojun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