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直流伺服驱动的问题!

楼主(2004-01-30):
有谁用过科尔摩根的直流伺服电机,ADVANCED的伺服驱动器,可以一块交流一下。我们的系统采用了以上两种产品,在实验过程中,经常出现电机过载、过流的现象,不知有哪位大侠可以给出高见,帮忙分析一下原因,不考虑机械连接问题,单纯从驱动来讲,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改善一下?

网友A(2002-12-12):
可能是负载过大,一般伺服有3倍过载能力,但长时间就会出现报警。调驱动效果不大,建议换大一点的电机和驱动。 可以试一下SANYO的直流伺服,500W及以下很不错。

网友B(2003-12-12):
如果你的问题是在空载下出现的,也可能是电机的动力线(u,v,w)以及制动器的电源线存在接触不良。

网友C:
想问一下楼主,您用的是科尔摩根的伺服电机,不是科尔摩根的伺服驱动器吗? 我想用他们的24V直流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不知道性能怎么样??

网友D:
REDCYBER有24V直流伺服驱动器,价格¥780元。

网友E(2004-01-19):
三相电源误接成了单相!

网友F:
我估计也是你的负载太大,如果你能确认是驱动器的问题,你可以试一下我公司的驱动器。 liuzy1975@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