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必须同品牌伺服马达.驱动相配!一定吗?

楼主(2004-01-30):
我有一旧伺服马达但没有驱动器,想自己另配不知咋选?

网友A:
关键是看驱动器的编码器线和电机的编码器线是否匹配, 因为电机和驱动器相连的就是动力线和编码器线, 而动力线一般没什么区别,差别就是编码器线了。 最后可以跑起来,性能我想没有原配的那么好。 我想是这样的。其他高手有什么见解吗?

网友B:
你的是什么马达,直流的还是交流的?能把参数给我吗?我公司可以给您提供配套的驱动器。 liuzy1975@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