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关于五线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4-01-30):
小弟在某处得到一批五线的步进电机,打开看定子有八个,应该是四相的,所以按照串联的接法,接到两相驱动器上,原来的电机牌号标明的是步近角1.8,请问,像我这样接到两相电机驱动器后,此电极的步近角是多少,(在未调节细分的情况下)

网友A:
应该是1.8度

网友:
为什么还是1.8呢,而不是3.6呢,我觉得如果四相变成两相后,应该精度降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