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台FX2N与6台GP如何实现连接

楼主(2004-01-30):
各位朋友:久违了,大家好! 现在有一台机器用一台FX2N-128MT来控制,与6台GP37W2进行通讯,以便从6个地方实现操作。请问:除此之外,还需要哪些硬件?如何实现通讯?

网友A(2003-03-05):
我试过FX2N-128MT最多只能连4台人机,而且速度不理想,建议改用三菱A系列PLC,最好用总线形式,但限于用三菱人机,或则采用西门子PLC和人机也行,不过价钱会贵不少!

网友B(2004-01-30):
这样做要模块的:FX2N-485-BD,也不是很慢的

网友C:
可以一台人机做主站,其他人机做从站,从站与主站连接,许多人机都支持这种连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