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雅特(Citect)
citect32趋势的问题

楼主(2004-01-30):
趋势图历史点数最长保存多少,在何文件里保存,如何设置

网友A:
CItect趋势点的采样长度是根据画面中的趋势宽度而定的,每个像素对应一个采样点

楼主:
西居士说的很对,谢谢。 可我的问题原意非此,我是想问历史趋势保存的文件,是在DATA下吗,是在工程管理器中的设备中定义吗。 继续请高手们不吝赐教尤其是CITECT中国公司的朋友或是和利时公司的朋友

网友A:
To lsm: 历史趋势文件的保存路径是可以自己设定的,默认为当前工程路径下的DATA目录。如果要自己设定保存路径则可以通过计算机向导进行设置。

网友B:
历史趋势文件的保存路径应该在定义趋势变量时按F2键来设置,保存的时间由文件数和文件保存周期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