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串口和plc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4-01-30):
我的笔记本串口能够与siemens S7 200plc通信。但是不能和s7 300plc通信。请问是何原因?

网友A:
如果300采用Profibus总线协议,好像需要5611卡吧?!

楼主:
但是原来就可以。这是重新安装的系统。结果就不行了。

楼主:
原来怀疑是串口的原因,但是用串口和其他的设备却可以通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排除硬件问题,就只可能是软件问题了,是否驱动装得不好?

网友B:
我想既不是硬件问题,也不是软件问题,是你参数没有设定好啊,自己把那个通信参数好好的摸索一下,我以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注意几个问题,第一要站地址和PLC地址一样,速率要相同,这个口也要设定好,这样就OK了,西门子有自己的检测程序。dongzhibiao@sohu.com

网友C:
200的适配器与300的适配器是不同的。 200的适配器更简单可以自己作。300的我没作过

楼主(2005-11-12):
PCMCIA串口卡(笔记本串口卡)是个选择之一

1 USB转串口,兼容性稍差,价格便宜,不能连接PLC等,可满足部分需求。
2 端口复制器、扩展圬兼容性好,价高。
3 PCMCIA串口卡,兼容性好,可连接PLC等工控设备,性价比高:)

http://www.peijian.com.cn 上有介绍,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D:
可能是USB转232的线不好吧
我有根线也是有的好用有的不好用
现在那线真烂
我有四五根现在只有一根是好的

网友E:
我想还是参数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