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变频器空载的时候测量输出电压,会不会测不准?

楼主(2004-01-30):
请教各位: 1)当变频器空载的时候测量输出电压,会不会测不准? 2)另外,我们在空载的时候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端子,测得相间是100伏,但是在负载电机输入端测得的相间电压却有200多伏,中间就一根导线和一个三相继电器,请问这是为什么? 3)俗话说的虚电压是什么?

网友A:
因为是否空载对万用表的干扰有所不同,所以测量值也不同,两个值可能都不准!这可能就是你说的“虚电压”!

网友B:
用什么表测的呀,要用数字表,不要用指针表测量,空载我测得的经验是也能准的,我已经侧过很多次了,

网友C: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用指针表比数字表得出的结果要准,数字表易受干扰。可采用先整流后测直流电压再折算成交流电压的方法。

网友A:
变频器输出是高频载波,所以一般万用表测不准!

网友B:
李工,一般非高频变频器输出在0到400赫兹,因该不算高频吧。

网友B:
万用表是测得不太准,但是三路输出的测得值相比测的结果相差不大(是相互间的,不是和实际值相比)

网友A:
是2K-15KHz!

网友D:
这种白痴的问题也有人问,不知是--------

网友E(2005-12-01):
用指针表,一根表棒搭在输出端就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