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为什么用变频器仍烧电机?

楼主(2004-01-31):
在恒压供水系统里面,应用变频器来实现非常普遍,但是我曾经遇到有多套设备,变频器没有坏,但是电机却被烧坏了,不知那位前辈高手能够指点一下,告诉我原因,及解决办法或预防措施!

网友A(2003-12-07):
我有个客户是做供水深井泵,为防过流跳,将变频器保护禁止掉了,于是就烧电机。不知你的工况如何?

网友B:
可能切换太频繁了

网友C:
深井泵用电机电流一般比输出功率相同的普通电机电流大!

网友D:
电机电流大,经常处于20赫兹频率以下,过载运行

网友E:
变频器参数设置与电机不对应

网友F:
可能频率设定较低,电机低频率运行,自冷却风扇转速较慢,电机得不到冷却导烧毁

网友G:
试试YTP系列的电机,看看怎么样

网友A:
散热不佳只是一方面,有很多水泵电机的绝缘不好,容易被变频器的谐波所伤。

网友H:
由于电机冷却风扇是根据电机的转速而设计的,长期处于低频段运行势必造成风量不足,使电机得不到很好的冷却,加快绝缘层的老化造成匹间短路。解决办法是将频率设置在35Hz至48Hz之间运行,如果在低频段运行时压力和流量过大时,可以考虑增设值班小泵。

网友A:
如果风机 水泵的变转矩设备不考虑冷却风扇的问题

网友I:
哈哈,大家是同行,我也是做恒压供水的,你遇到的情况的确很大原因在于电机较长在低频运行,可能是设计的时候,主泵的单台容量过大了,试着将频率下限提高,或者只有将压力设定值提高了。能够保证运行频率在35HZ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A:
乌龙说的有道理,另一方面,你把切换频率调到48HZ用一段时间看看。

网友J:
也许是过流功能失效.重点检查一下,过载电流的设定值.可能是过大.

网友K:
我认为与变频器的保护不好有关你可以试一下变频器在过流的情况下是不是跳闸如不跳闸可能与变频器的设置有关

网友L:
全都不对,因为在变频切换到共频是相位不一样,会有大电流产生,所以烧电机. 很多日本品牌和国产的都是在变频下切换到工频,号称是变频启动.这是不合理的. 你可以看看,欧洲品牌没有一家是这样做的,因为他们考虑到了这个问题,考虑到了对电的影响.

网友I:
哦,粗暴兄弟,你理解的欧洲品牌是什么品牌啊,能举个例子吗,我好象就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同之处。

网友A:
请教粗暴兄 1、变频启动,提速到50HZ时,用接触器将变频器切出,切换到市电。因为相位不同,可能有大电流,但是高到什么情况,因为重新同步时间极短,就算是堵转电流,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吧? 2、电机原在市电下运转,用接触器切换到变频器的50HZ输出,这时的瞬间大电流,对变频器的损害有多大? 欧州的产品怎么做,纯软切换吗?即停泵再切换。 望赐教。

小生有礼了!

网友:
可以把变频器的载波降低,说错不要见怪!哈哈!!!!!!!!!!!!

网友M:
蓝色的海: 水泵烧的原因有很多,大部份与变频无关。 你的设备,没有说明恒压供水的工作方式。 方式有四种:一拖多切换;一拖多(变频带两电机);一台变频调节,其他直接或软起;一拖一。 我说一下我遇烧电机的情况有两种最多: 1,缺相。2,水泵维护不够,轴承烧死,泵内部损坏,导致过载烧毁。 而且,工频时最多。大多是热继整定过大或失效,或没有选合适的断路器对电机有效保护。如果变频内电机的参数设置合理,在变频工做时,变频器都会在过载时保护电机,而且很灵。缺相一般由断路器来起做用的。 在一拖多的系统中,交流接触器的故障率最高,烧电机最多的同时,交流接触器一般都有问题。而且都是工频下烧的多。我见过变频器运行,交流接触器损坏,电机不转,当然压力不够,电机最后就是直接起动。而且这些都是B系列或者ABB的交流接触器易坏,主要是其辅助触头的机械结构在长期的切换过程中易出现故障。相对来说,西门子和施耐德的要可靠些。还有一般我很少用热继了,都用的是电机保护断路器,带电流整定的。其中,西门子,默勒,施耐德的都是很可靠的。 热继太便宜的,许多整定值不准,这主要是国产的太多,出厂时检测这关有许多小厂都不做,还不如十年前的可靠了。当然国产正规的厂有的还是可以的。 我做那么多年变工频切换的供水工程,除头两年(94年,95年)烧过电机,以后在没烧过,变频器出的故障都是风扇损坏。换了后就好了。所以,元件的选型很重要的,变频器那么贵,元件也不要太省钱(小钱就不能省),对用户好,自己也省心。 对于变切工频前面的几个贴子说的很明了,没那么复杂。如果那么严重,供水控制器,华为的TD2100,ABB的ACS600也不会推荐这个方案的,前提不是电机停下来在切,是变频关断在切,电机此时还是转的,切换时间是毫秒级。

网友A:
多谢兄弟,明白了。

网友L:
ABB也没有直接切换,而是一台变频,其他的直接启动或者软启,直接切换容易烧接触器或者电机,因为相位不一样,会有大电流产生.特别长期频繁切换,很不科学的.其他欧洲品牌同样没这样做.

网友N:
各位高手你们好: 小弟现在有个问题想请各位帮忙,日本东芝变频器用于变频补水时需要设置哪些参数,控制器是西门子RWX62.7036 ,系统是通过压力变送器检测压力信号。现在急于调试,希望各位高手伸出援助之手。在这里先谢谢你们!

网友O:
控制器就是PID吧,那么变频器要设的参数很少,频率指令、运行指令,V/F曲线、加减速时间就够了

网友N:
谢谢维修者的答复,东芝变频器我是第一次见用,以前也没见过,在哪一项输入什么参数都不知道,手里也没有说明书,真的很难呢。

网友N:
大家好: 有谁知道东芝变频器在中国代理的联系方法吗,我想向他们要一本说明书,我现在对东芝变频器一点都不知道,连在哪一项设置什么参数都不清楚更不用说是调试了。

网友P:
020-87568824

网友A:
关于变频到工频的切换问题,现在已经有一套非常可靠的方案;根据系统配置和功率大小,也有不同的切换方案;实际上,在变频器到工频的切换过程中,即使存在相位问题,由于是瞬态大电流,往往首先保护的是空开,电机在此过程中损坏的概率很小! ABB没有此方案只能说明是他的产品问题,另外就是,在ACS500的时代,因为ABB的PFC控制器的切换时序问题,在从变频到工频的切换过程中,其变频器炸的一塌胡涂!到最后采用了一种最稳妥的切换方式,即变频固定,工频小功率直接启动,大功率单独软启动的方式!

网友L:
是的,欧洲品牌全是这样做的,

网友Q:
关于东芝变频器说明书,你没说清是哪一种型号。你可以和我联系。 我是沈阳英德尔电子有限公司的,我的手机号是024-81685013 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面谈。

网友Q:
找东芝说明书的那位大侠,你使用的西门子控制器。价格昂贵!使用不方便,现在我公司生产的控制器,TW2000、TW3000有一用一补的 一用二补的 一用三补 锅炉补水(带泄流阀输出的) u 面板表卡式安装,安装使用方便。 u 在线设定参数调整方便。 u 具有四台软起型号。 u 一至四泵工作可编程设定。 u 采用模糊逻辑数字PID调解器,自动设定PID参量。 u 软件上引入容错概念和去扰等算法,输出继电器内部带阻容吸收,抗干扰能力特别强。 u 优良的可扩充性,适用于工控工程(风机,水位等) u 可设定上限保护压力。 u 可设定(0-5v)或(4-20mA)输入 u 可补偿传感器误差 u 消防及定时巡检功能 u 锅炉动静压补水 u 超压开起泄流阀功能 u 电接点压力表仿真功能 u 设定压力和实际压力显示 u 具有变频器故障,远传表故障或欠压超时和水位报警指示。 u 密码控制锁定显示菜单数 u 可编程三段时控起停(三起三停),分时段变压(六段压力值)(T选项) 价格便宜欢迎来电咨询! 024-81685013

为客户服务,

网友:
公 司 简 介 福州福大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3月。是一家以工业自动化为主营,融科工贸于一体的股份制企业,经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公司从事科研开发和工程技术服务,是福建省工业自动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福建省自动化技术中试基地的依托单位。 经过几年发展,公司已成为实力雄厚的工业自动化系统集成商。2001年公司营业额达1.97亿元,2002年达到3.3亿元,上交税费850万元。同时,公司员工发展到826人。公司不断发展和完善技术服务网络,目前在华南、华东、华北、中南、西北、西南各省设有22个分公司。 公司拥有一百多人的技术开发队伍,以精湛的技术和优质的服务为省内外各行业的生产过程自动化、电气自动化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从开发设计到安装投运为客户提供全方位工程技术服务。近几年来,公司每年完成的工程项目都达近百项,范围涉及机械制造行业、石油化工行业、电力行业、冶金行业、林产工业、食品加工、制药工业、烟草业、市政工程等,为这些行业进行生产过程自动化技术改造和新技术开发、配套,不仅促进了这些企业的信息化进程,而且也给他们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在福建邵武刨花板厂,由我公司集成的分布式控制系统只用了原系统1/3的价格替代了原德国进口DCS系统,不仅实现了系统的高可靠性,而且设备利用率提高了17%,几年来使该厂增加年经济效益约300多万元,被厂家誉为“赶超世界创一流”。我公司与华能福州电厂共同研制的开放式智能控制系统集成技术,被福建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列为2000年省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该系统已在华能福州电厂1#、2#发电机组上成功运行,各项指标均达到设计要求,创下了国内火电厂大型发电机组首次应用自主开发的开放式控制系统替代进口DCS系统的记录。并被华能国际电力股份公司列为推广应用项目。 本公司不仅为企业生产自动化提供技术服务,同时也为企业管理信息化提供技术支持,在消化吸收国内外知名品牌的企业管理软件的基础上,我们开发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奥得ERP管理软件,该软件面向中小企业,采用多层分布式结构和开放式接口,集扩展性、技术先进性与灵活性为一体,目前已在企业中试运行,争取在不久的将来推向市场并创出自己的品牌。 由于公司的技术实力和良好信誉,世界著名工控产品厂商美国GE、日本OMRON、松下电工、法国施耐德、德国金钟一默勒、魏德米勒、美国A-B、英国C.T公司、诺冠、威图、台湾研华、美国派克、苏州特雷卡、深圳华为、日本富士、三菱、三肯,SMC、德国西门子,FESTO等公司都与我公司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技术和商务合作关系。近几年,我公司代理日本OMRON 、法国施耐德、德国魏德米勒等产品的经销额居国内前几名。与众多世界知名自动化厂商的合作增强了我公司自动化系统集成的实力,使得我公司实施的工程项目,不论在技术先进性上还是在系统性价比上,均居国内同行前列。 质量是我们的生命,客户是我们的主人,追求卓越是我们的信念。公司竭诚欢迎与各界合作,用我们的真诚和汗水,以求发展,共创未来。 联系地址及电话: 地 址:福建省福州市工业路北段洪山科技园6号楼2层(350002) 联系电话:0591-3753752 3701974 传 真:0591-3770064 0591-3713795 电子邮件:1827@fdauto.com 联系人:周 雄 网 站:www.fdauto.com www.fdauto.cn

网友R:
电机的质量也是关键.

网友S:
深井泵有风扇?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的大哥前辈,我们出问题的是一拖一式的潜水电泵变频供水模式,泵深大约在20-50米,频率一般在40多赫兹,载波频率已降至最低限。水泵损环情况原因大部分为潜水线击穿断路,我们搞了四五年的供水,有四五台出现这种情况,而且故障现象与部位都是一样的。上面各位介绍的原因我感觉与我遇到的实际情况不吻合,一、不存在变频工频的切换;二、不存在低频下长期运行情况;三、因是潜水泵,所以似乎也不存在散热不佳现象;四、载波频率也已降至最低。另外,我们现在所损坏的电机功率都在3kw与5.5kw,最浅的仅下了十米左右,另外几台烧坏的下了有四十米左右深。这是我这边的情况比较详细的介绍,在此还恳请各位高手前辈继续帮小弟好好分析解决这个问题,深表感谢!

网友T:
ok! 你的问题已经清楚了,这种问题在潜水泵应用中是个常见问题,原因是变频器输出的谐波对电机绝缘的损坏,所以,应该采取的措施,也是尽量减少电机中谐波电流的含量(AHD%),解决方法如下: (1)从变频器本身,应该尽量提高变频器的载频,而不是降低载频(农村电网由于漏电保护器的存在可能需要降低载频) (2)最好的方法,是在变频器输出侧加装交流电抗器(ACR),这样可以有效降低电机电流AHD。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我想知道载波频率调制到哪个范围内比较合适?正如你所言,可能是出于预防干扰和节能的想法,现在一般将载波频率调的比较小。再者,电抗器的成本相对而言还是有些偏高,有没有经济些的方案?

网友T:
因为你的电机功率都比较小,所以,可以将载频调到10K左右,这么小的电机就是存在干扰,问题也不会太大,至于说节能,载频的提高会提高电机的效率,至于变频器本身的损耗,可以忽略不记!

网友A:
恕在下愚昧, 请问载波及载波频率是怎么定义的? 请指教!

楼主:
载波频率的高低对于节能而言确实是有些微乎其微,但是对于夏天时的变频器发热会不会有所影响?

网友U:
各位前辈,小弟刚刚进入工控行业,对这里非常陌生。还请各位指点如何做好低压电器的市场。我主要负责山东和华东地区,代理ABB的产品。我来公司前这个区域的今年销售业绩并不乐观,恳请帮忙分析!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V:
ABB的产品在山东和华东地区销售的非常好,主要指传动设备,是整个全国销售的大头。

网友T:
to :蓝色的海 载频对变频器的发热肯定有影响。但是,对于一个成熟产品的热设计,它要充分保证变频器在规定的温度范围上限内以及满载情况下、使用它所规定的最高载频,在长时间连续运行而不能出现过热保护!

网友V:
使用通用变频器一定要设置保护和报警功能,若不设电流限制,缺相报警,就会烧交流电机。

网友W:
听君一席话,胜读百晚书。 谢谢!

网友X:
主要从负载来看,若是变频器长期工作在低频段(25HZ左右)而此时输出电流值已经接近或超过满载负荷,此时电机会发热严重,再加上电机同轴散热风扇转速低很容易烧坏电机。此时只有采取积极的方法去改善:1。降低变频器载波频率。适当改变VF比,可以适当增大,不可过大。2提高输出频率。3增加电机散热度。等。

网友Y:
to 冰岛狂风: 载波频率通俗的讲就是模块的开关频率。

网友Z:
兄弟:如果排除其他原因,可检查一下你所配制泵的额定扬程与实际扬程是否匹配,如果让一个额定扬程40米的泵工作在实际扬程25米场合,那泵不烧才怪呢!

网友AA:
TO:蓝色的海 1 用防水电缆,作好接口绝缘及密封 2 水泵缺油进水 3 变频器电流保护参数不当,缺相,频繁启动

网友T:
to:为你服务! 呵呵!大哥,你是口误吧? 变频器载频的高低与其本身的温升以及与电机温升之间的关系一定搞清楚,千万不要反了: 变频器载频的提高,会降低变频器输出电流的谐波含量(AHD%),此时变频器本身模块因为单位时间内开关的次数增加温升会升高,而电机此时正好相反,温升和电磁噪声会降低,但与此同时,变频器对外界的辐射干扰会增加; 反之亦然,一次类推!

网友AB(2004-01-06):
电机质量不好

网友A:
不要忘记一点,变频器控制的电机在底频启动时工作电流是最大的,不要让电机的工作频率太低了,如果不行的话可以改用机组进行分级控制。

网友AC:
你有没有考虑到另一个问题,就是水位不够,水泵空转啊,我可遇到过这种状况,根本与变频器和水泵无关的

网友AD:
各位大虾人家是在说烧深水井电机有的居然还说是因为电机低频运转风机冷却不足 我太晕了

网友AE:
乌龙说的对

网友H:
哈…哈…!网虹:我给你吓晕了!现在我原文粘贴过来,希望你老人家帮忙看清楚里面有没有提到深水井电机几个字。(在恒压供水系统里面,应用变频器来实现非常普遍,但是我曾经遇到有多套设备,变频器没有坏,但是电机却被烧坏了,不知那位前辈高手能够指点一下,告诉我原因,及解决办法或预防措施)

网友AF(2009-06-07):
关于变频达到监控频率转控频的过程要注意

1  注意接触器的机械动作特性和动作顺序,防止因为变频接触器释放慢于工频接触器吸合,使电网电源反送至变频输出端,是变频出现“过流”故障跳闸

2 注意如果是电源容量相对负载不大的情况下,不要用变频一拖多转旁路的方案,最好用一拖一,因为在变频切换工频接触器瞬间,由于经过变频的调制,电机脱离变频与电网的相位能适应的几率几乎为零,电流瞬间增大是必然的,但时间会短些,所以同样的情况不用调频的话,还是选用软起最好

3 早先提出变频器输入端同时检测电网相位,在转工频时导前或滞后以便解决上述问题,但由于各个单位选用的接触器或其他二次元件的厂家太杂动作特性不尽相同,所以一至不得解决,所以对于大电机不要选用这种方案,包括ABB,西门子,施耐德,三菱,安川的等厂家的变频的什么一拖多台辅机的容量都在10KW以下的,大家要注意。

网友AG(2012-01-05):
使用变频器时大功率电机的匝间绝缘被击穿是什么原因

网友AG:
我们用变频器控制的大功率电机为什么会相间短路呀

网友AH:
低频率,高转矩运行时间太长吧

网友AI:
烧电机,那就是电机过流了,电机中的电流超出了其承受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