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CNC)
关于数控

楼主(2004-01-31):
请问数控技术 与PLC有联系吗? 需要那些知识才能从事数控机床的工作

网友A:
我建议你找一些机电一体化的书看看,可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B:
当然有联系。数控机床对外围设备的控制就是通过PLC来完成的。输入和输出点的控制通常是PLC控制的,还有各种安全保护也多由PLC来完成的。其实,需要的知识挺多的,如机械,电气控制,控制理论,计算机以及测试等,若不是要作到太深,多数知识只要了解就行了。若侧重于机械,主要是机床结构和机械传动系统,若侧重于电气,主要是电气控制,PLC控制以及系统控制原理。若是数控加工,主要是加工工艺和NC加工程序,工艺及程序,而程序则体现了工艺。我建议你学习自己感兴趣的某一方面。

网友C(2006-08-11):
同意,对新手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