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的控制系统问题??

楼主(2004-01-31):
问:数控机床的控制系统除了使用PLC,还有什么,请各位指教!!

小小!

网友:
经济型用MCS-51的多 中档机用16位的,

工控啊!

网友:
呵呵,你问的是什吗意思?你是说CNC的处理系统吗?是采用INTEL还是AMD的处理器是吗?

楼主:
这个方面我不懂,所以问问各位,能详细的帮我说一下数控机床的控制系统的组成吗?到底有几种组成??

网友A:
那你就用专用的数控系统:如西门子的801.B&R.....

网友B:
数控系统的组成具体到某一系统有一些不同,但主要由NC(数字控制单元),PLC,驱动单元,人机交互装置等组成。NC主要完成NC加工程序,坐标轴的插补等,PLC则主要控制外部I/O,如开关,接触器,电磁阀等,驱动完成伺服电机,步进电机的功率放大及部分控制,人机交互装置是人与系统的信息交换装置,如系统的显示器,键盘,机床控制面板等。常用的系统有西门子FM-NC/810D/840D,802S/C/D,发那克0系列,15系列,16系列等。

网友C:
招聘两名机电工程师,主要用于德国OptoTech公司的光学冷加工设备数控系统的售后技术支持。要有良好的英语或德国的听说能力,能同德国工程师进行交流。要熟悉德国Siemens数控系统,最好是840D系统。一年以上工作经验 联系方式:电子邮箱:menghx@toptics.com      电话:0571 87774064   传真:0571 87774033   联系人:孟红祥      单位地址:杭州市滨安路1197号7号楼1层   邮政编码:310052

网友D:
我公司有两台CNC数控弯管机,一台10年前买的,用的是8031,变频器控制普通交流电机;另一台6年前买的,用的是摩托的16位单片机,伺服放大器控制伺服电机;今年还要买一台PLC控制的,功能较简单,属于平面弯管机一类. 有数控设备维修的同行望多多交流!呵呵! 俺的邮箱:lqs163@163.net

网友E(2006-08-11):
这问题比较基本,其实不一你不一定能答全。

网友F(2006-09-21):
现在数控系统的PLC好像都集成在NC内部了吧?Fanuc的都改叫PMC了,就是专门为机床做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