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ECO惯性停车

楼主(2004-01-31):
请教各位:如何用参数实现西门子ECO变频惯性停车

网友A:
自由停车。看西门子网站下载的手册上的参数表。

网友B:
通过端子和参数实现,具体就是将启动端接到变频器的另一输入端子后,再设参数就可实现。 郑州源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TEL:0371-3553075(6) FAX:0371-3553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