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S7-200进行电锅炉恒压控制

楼主(2004-01-31):
我单位有一台简单的电锅炉,六组10千瓦的电热管进行加热,锅炉顶部有一普通指针压力表,上水由上、下液位开关自动控制,锅炉加热一会压力就到额定值,必须关闭几组电热管,但重新加新水后压力又很快下降,对用汽设备造成很大影响。我拟用S7-200对其进行改造,达到输出压力基本恒定的目的,基本思路为到达最大压力后关闭一组电热管,延时20秒后,若压力仍在上限,则关闭第二组电热管,依此类推,可关闭全部加热管;当压力为下限时,将最先切除的电热管重新投入,延时20秒后,若压力仍小于等于低限,则投入其次被切除的电热管,依此类推,可投入全部加热管,为控制每次加水后压力不致下降太多,将上、下液为开关间距调到很小。不知此方案可行否,是否还有其它更好的办法,请论坛上的各位高手不吝赐教。我的信箱是ZIDONG290@163.COM.

网友A:
你可根据压力控制加热管的通断时间比(也就是调整加热管的功率控制)

网友B(2004-11-10):
将上、下液为开关间距调到很小,这不可取,首先,进水阀动作频繁,只要采用压力pid控制即可

网友C:
压力的PID控制在这里不适合,水的加入对蒸汽压力影响很大,楼主的想法也行,基本上压力可分为高、高高、低、低低四个限制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