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变频器

楼主(2004-01-31):
SEW EURODRIVE变频器 型号:31C014-503-4-00 马达空转OK ,不能带负载。何故???????

网友A(2003-05-16):
带负载后出现什么情况,说明

网友B:
天津有sew生产厂家,我处有说明书,像你这样的问题,我们也有过,解决办法就是更换。

网友C(2004-01-17):
看一看启动转矩 参数

网友D:
好象得找厂家换。

网友E:
与狼共舞说的不错,你要把现象说清楚,

网友F:
非常简单,更换模块

网友G:
谁有SEW变频器主板,请报价 : MOVITRAC 31C010-503-4-00,急!

网友G:
谁有SEW变频器主板,请报价 : MOVITRAC 31C110-503-4-00,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