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omron-cpm1A编程电缆的做法。

楼主(2004-01-31):
谢谢大家提供资料。

网友A:
我也正需要,有知道的朋友不要保留啊,俺先谢过你了。 楼上的朋友如果你知道了别忘了告诉俺。谢

网友B(2007-03-11):
我有,,不用造配器,不过我要软件交换,QQ289089029

网友:
前些天我花170元/条的价格买了24条线回来,说是国产的,感觉没什么东西还这么贵,对方说有芯片的,我不信就拆开一条来研究,结果如下:
我前些天解剖过的CIF02的数据电缆:
1.根本就没有芯片之说.
2.20针一端被做线者用特殊的胶封死,用高温只能脆化掉,这是做线的人为了保密.
3.线的接线如下:
9针头的2-------20针的4
9针头的3-------20针的10
9针头的5-------20针的8
20针头的5--20针的7短接
20针头的8--20针的16短接
20针头的10--20针的15短接

这就是他们告诉我说的有芯片的电缆!还170大元呢!

网友C(2008-05-10):
CQM1-CIF01也能直接用吧

网友D:
需要线 可以联系

QQ 380311035

网友E:
老外不都这样,ABB变频器上用的网线,也要买110元,电脑市场才4,5元一根。

网友F:
电平不一样,不能直接和计算机连的。CPM1A编程口是CMOS电平,0-5V的。计算机的RS232口是232电平,正负12V的。适配器里有电平转换的。

网友G(2008-06-15):
可是同一种产品,咱们国产的是没有人家的耐用,你总得选好一点的吧!

但是质量确实难整!

网友H:
可有cpm1A----电脑US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