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整流模块是假的?

楼主(2004-01-31):
请教大师: 一个刚买的单独的整流模块(西门康skd 82 ),试一下好坏,静态万用表测量是好的,二相加交流电(因为无三相),在(R,S,或R,W)端,大概调压器升到180V,即烧保险丝(因为无三相),是何原因?难道整流模块是假的???

网友A:
最好测一下耐压值!

网友B:
TO 李工 可以用500V摇表测量吗?

网友C:
TO李工:请问用什么仪表测其耐压值?怎么测?

网友D:
180V,肯定烧的,你进220还是380V

网友A:
用晶体管直流参数测试表,一般电子商场都可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