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数据采集卡一问(急)

楼主(2004-01-31):
劳烦!!!我们单位有一ISA接口的数据采集卡,但因为现在多数计算机没有ISA口,所以想问一下可以在其它端口上应用吗??

网友:
这个是不行的,因为它的引脚定义不一样,大小也不一样。 具体的PCI知识,您可以到下面的网址了解。http://www.adlinkchina.com.cn/techforum/techforum.html 如有疑问可以和我交流0108685173。

网友A(2008-07-24):
换卡或者换底板都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B:
换一个PCI转ISA的口的板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