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低压电气谁的价格性能比最好?

楼主(2004-01-31):
国产低压电气谁的价格性能比最好?

网友A(2003-12-21):
正泰.或是施耐德

网友B(2004-01-28):
正泰的便宜,但质量不行。

网友C:
我个人用过的感觉是 价格性能比: 上海二工的按钮和指示灯最好,质量很好,价格不错,服务差点; 施耐德的接触器和检测元件最好,价格高了; 正泰的小开关和施耐德的梅兰日兰都不错,一个便宜一个贵算是俩好东西。 天水的急停按钮最好,是仿冒施耐德的,但质量不错,价格也好; 小继电器正泰的最好,如果不用小日本的OMRON的话。

网友D:
上海天逸的急停按钮、按钮、指示灯也不错,但选择开关容易松动,我感觉施耐德的都很好,只可惜我找不到施耐德的选择开关,不知它的是否好用,听人说过上海二工的按钮和指示灯很好,atv11,能否给我推荐一下哪个厂家的选择开关强度最好,在频繁使用下不会松动?谢谢谢

网友E(2005-08-26):
施奈德的选择开关(XB2)我经常用,以前还有电压,电流选择凸轮开关(K1F)。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年的价格表上涨价100%,这下我就用不了了。

网友F:
太赞同“atv11”的说法了!

网友G:
DELIXI德力西的也不错

网友H:
我觉得上海电科所的新产品KB0也不错,,有人了解吗? 大家觉得电器一体化的产品......哪里的比较好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