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变频器操作面板连接线问题

楼主(2004-01-31):
请问三肯变频器的操作面板(远程操作)的连接线要到哪里找?这根连接线的距离最大可以到多长?30米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在计算机市场就可以定做,电缆为10BASE-T LAN的网线,使用RJ45型水晶头,很便宜,你拿着原配的短电缆就可以了,我做过15米的,没问题,30米没用过,应该没问题

网友B:
请问是三垦什么系列的?我公司有MF系列的。热线:0755-26180286

网友C(2011-06-25):
请问老山垦变频器操作面板哪里去买(SAMNO-M)/M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