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三菱变频器的RS485接口的通讯电缆

楼主(2004-02-01):
我在一篇文章上看到,三菱变频器的RS485接口——PU口是RJ485插座,客户应配备相应的接头与电缆。这是不是说客户必须得自己做一根这样的通讯电缆,三菱公司又没有这样的变频器与PLC之间的通讯电缆(包含了通讯插座)出售。

网友A(2003-12-01):
其实RS485通虚线就是用专用的(网络公司压网线)钳制压上5根线就可以然后根据变频手册接线就可知道线号

网友B:
RS232-RS485转换线就可以了!

网友:
低价量贩rs232-485转换器 1个40元(含邮寄) 10个起批35元/个(含邮寄) 100个起批32元/个(含邮寄) 200个起批30元/个(含邮寄) 联系电话:(0)13958044550杨先生 地址:杭州市小河路50号 杭州高远电子 承征代理

网友C:
三菱这个线是不要钱的,只要你买了变频器,你找供货商要没有问题。

网友D(2004-02-01):
你说的电缆若是三菱变频器的延长电缆(两头是RJ45水晶头),其作用是将面板延长到屏柜外部操作,需另外购置。三菱原装的较贵,国内有很多公司仿制,价格便宜一些。另外个人电脑的RS232串口也可以通过RS232/RS485转换器——RJ45水晶头与变频器相连,采用三菱专用软件设置变频器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