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步进系统中加入急停指令

楼主(2004-02-01):
小弟现在设计的一个步进电机驱动系统中,想给电机的最终位置加个限位,想用行程开关,但是又怕影响到开关关闭驱动器电源后,影响到电机的软件控制,我的控制卡插线是37线的,里面有几个引脚是31~36是开关量输出点,我能不能用别的方式将这几个引脚利用起来,想问一问,你们的步进电机控制系统的限位是如何设计,不是内部软件命令,是外部的 请回wjy825919@163.com

网友A:
可以用我们的运动控制卡,我们的控制卡使用进口的运动控制芯片,可以实现软件、硬件的限位。 MC6X14P为3、4、5轴PCI总线运动控制卡,该系列卡为半长卡,具有圆弧插补,直线插补功能,可驱动步进,伺服系统.可实现单轴运行或三轴联动、任意两轴联动插补控制,并由硬件实现机械装置的超限保护。只要把输出信号接至驱动器,现场限位信号接入插头,即可实现三轴/双轴/单轴系统联动插补控制及超限保护,为用户二次开发软件提供了极大方便,适于开发三坐标/两坐标钻铣床、电脑雕刻机、小型实验台等精确定位控制系统。 MC6X12P为单轴/两轴PCI总线运动控制卡,该卡为半长卡,具有圆弧插补,直线插补功能,可驱动步进,伺服系统.可实现单轴运行或两轴联动插补控制,并由硬件实现机械装置的超限保护。只要把输出信号接至驱动器,现场限位信号接入插头,即可实现双轴系统联动插补控制及超限保护,为用户二次开发软件提供了极大方便,适于开发两坐标钻铣床、电脑雕刻机、小型实验台等精确定位控制系统。 http://www.novaelec.com.cn/

楼主:
看到你的答复,但是我还是有些问题不是很清楚,如果把现场输入信号接入,请问该如何接入,以X轴运动为例,我的控制卡上面的37跳线上有X轴正向限位信号和X轴负向限位信号,我是直接把外部信号输入到这两个引脚上吗?如果是的话,外部开关如果用光电感应的,需不需要别的什么来转化输入到驱动器中,也就是说,除了光电感应开关之外还需要别的什么部件。

网友B:
限位开关一般都是低电平有效,只要外部有低电平信号进入控制卡,大多数控制卡都要自动调用相关函数急停电机。只要您买的控制卡不是太水,应该有光电隔离,不需要外加什么部件。

楼主:
是很水,才一千多块前,是不是像我这样的控制卡,要在计算机上调用专门的一个地址分配给光电感应开关,当有外部信号输入到控制卡的时候,计算机中有程序会扫描到这个信号,并作出相应的动作,如果是的话,这些程序是不是要我自己来设计

楼主:
不过我的控制卡有一个外接插槽,是25线的,其中1-10是开关量输出点,11-16不用,17-24是内部电源地线,25是内部5伏电源正端,想知道,是不是我要把行为开关的信号端接到1-10中,然后把电源线接在17-24,25上,然后设置我的开关信号的地址。

楼主:
现在问题已经全部解决了,不过问题还是有一点,我的光偶开关的电瓶正好是和控制卡要求的信号相反,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