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 DP

楼主(2004-02-01):
1.PROFIBUS – Dp用于现场层的高速数据传送。主站周期地读取从站的输入信息并周期地向从站发送输出信息。总线循环时间必须要比主站(PLC)程序循环时间短。除周期性用户数据传输外,PROFIBUS-Dp还提供智能化设备所需的非周期性通信以进行组态.诊断和报警处理。 ①传输技术:RS-485双绞线.双线电缆或光缆。波特率从9.6K bit/s到12M bit/s。 ②总线存取:各主站间令牌传递,主站与从站间为主-从传送。支持单主或多主系统。总线上最站点(主-从设备)数为126。 ③通信:点对点(用户数据传送)或广播(控制指令)。循环主-从用户数据传送和非循环主-主数据传送。 ④运行模式:运行.清除.停止。 ⑤同步:控制指令允许输入和输出同步。同步模式:输出同步;锁定模式:输入同步。 ⑥功能:DP主站和DP从站间的循环用户有数据传送。各DP从站的动态激活和可激活。DP从站组态的检查。强大的诊断功能,三级诊断诊断信息。输入或输出的同步。通过总线给DP从站赋予地址。通过部线对DP主站(DPM1)进行配置,每DP从站的输入 和输出数据最大为246字节。 ⑦可靠性和保护机制:所有信息的传输按海明距离HD=4进行。DP从站带看门狗定时器(Watchdog Timer)。对DP从站的输入/输出进行存取保护。DP主站上带可变定时器的用户数据传送监视。 ⑧设备类型:第二类DP主站(DPM2)是可进行编程.组态.诊断的设备。第一类DP主站(DPM1)是中央可编程控制器,如PLC.PC等。DP从站是带二进制值或模拟量输入输出的驱动器.阀门等。 (1) PROFIBUS – DP基本特征 ① 速率:在一个有着32个站点的分布系统中,PROFIBUS-DP对所有站点传送512 bit/s 输入和512bit/s输出,在12Mbit/s时只需1毫秒。 ② 诊断功能:经过扩展的PROFIBUS-DP诊断能对故障进行快速定位。诊断信息在总线上传输并由主站采集。诊断信息分三级: (本站诊断操作:本站设备的一般操作状态,如温度过高.压力过低。 (模块诊断操作:一个站点的某具体I/O模块故障。 (通过诊断操作:一个单独输入/输出位的故障。 (2) PROFIBUS-DP允许构成单主站或多主站系统。在同一总线上 最多可连接126个站点。系统配置的描述包括:站数.站地址.输入/输出地址.输入/输出数据格式.诊断信息格式及所使用的总线参数。每个PROFIBUS-DP系统可包括以下三种坏同类型设备: ① 一级DP主站(DPM1):一级DP主站是中央控制器,它在预定的周期内与分散的站(如DP从站)交换信息。典型的DPM1如PLC或PC。 ② 二级DP主站(DPM2):二级DP主站是编程器.组态设备或操作面板,在DP系统组态操作时使用,完成系统操作和监视目的。 ③ DP从站:DP从站是进行输入和输出信息采集和发送的外围设备(I/O设备.驱动器.HMI.阀门等)。 ④ 单主站系统:在总线系统的运行阶段,只有一个活动主站。 ⑤ 多主站系统:总线上连有多个主站。这些主站与各自从站构成相互独立的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包括一个DPMI.指定的若干从站及可能的DPM2设备。任何一个主站均可读取DP从站的输入/输出映象,但只有一个DP主站允许对DP从站写入数据。 (3) 系统行为 系统行为主要取决于DPM1的操作状态,这此状态由本地或总线的配置设备所控制。主要有以下三种状态: (停止:在这种状态下,DPM1和DP从站之间没有数据传输。 (清除:在这种状态下,DPM1读取DP从站的输入信息并使输出信息保持在故障安全状态。 (运行:在这种状态下,DPM1处于数据传输阶段,循环数据通信时,DPM1从DP站读取输入信息并向从站写入输出信息。 ① DPM1设备在一个预先设定的时间间隔内,以有选择的广播方式将其本地状态周期性地发送到每一个有关的DP从站。 ② 如果在DPM1的数据传输阶段中发生错误,DPM1将所有有关的DP从站的输出数据立即转入清除状态,而DP从站将不在发送用户数据。在次之后,DPM1转入清除状态。 (4) DPM1和DP从站间的循环数据传输 DPM1和相关DP从站之间的用户数据传输是由DPM1按照确定的递归顺序自动进行。在对总线系统进行组态时,用户对DP从站与DPM1的关系作出规定,确定哪些DP从站被纳入信息交换的循环周期,哪些被排斥在外。 DMP1和DP从站之间的数据传送分三个阶段:参数设定.组态.数据交换。在参数设定阶段,每个从站将自己的实际组态数据与从DPM1接受到的组态数据进行比较。只有当实际数据与所需的组态数据相匹配时,DP从站才进入用户数据传输阶段。因此,设备类型.数据格式.长度以及输入输出数量必须与实际组态一致。 (5) DPM1和系统组态设备间的循环数据传输 除主-从功能外,PROFIBUS-DP允许主-主之间的数据通信,这些功能使组态和诊断设备通过总线对系统进行组态。 (6) 同步和锁定模式 除DPM1设备自动执行的用户数据循环传输外,DP主站设备也可向单独的DP从站.一组从站或全体从站同时发送控制命令。这些命令通过有选择的广播命令发送的。使用这一功能将打开DP从站的同及锁定模式,用于DP从站的事件控制同步。 主站发送同步命令后,所选的从站进入同步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所编址的从站输出数据锁定在当前状态下。在这之后的用户数据传输周期中,从站存储接收到输出的数据,但它的输出状态保持不变;当接收到下一同步命令时,所存储的输出数据才发送到外围设备上。用户可通过非同步命令退出同步模式。 锁定控制命令使得编址的从站进入锁定模式。锁定模式将从站的输入数据锁定在当前状态下,直到主站发送下一个锁定命令时才可以更新。用户可以通过非锁定命令退出锁模式。 (7) 保护机制 对DP主站DPM1使用数据控制定时器对从站的数据传输进行监视。每个从站都采用独立的控制定时器。在规定的监视间隔时间中,如数据传输发生差错,定时器就会超时。一旦发生超时,用户就会得到这个信息。如果错误自动反应功能“使能”,DPM1将脱离操作状态,并将所有关联从站的输出置于故障安全状态,并进入清除状态。 2扩展DP功能 DP扩展功能是对DP基本功能的补充,与DP基本功能兼容。 (1) DPM1与DP从站间非循环的数据传输。 (2) 带DDLM读和DDLM写的非循环读/写功能,可 读写从站任何希望数据。 (3) 报警响应,DP基本功能允许DP从站用诊断信息向主站自发地传输事件,而新增的DDLM-ALAM-ACK功能被用来直接响应从DP从站上接收的报警数据。 (4) DPM2与从站间的非循环的数据传输。 3.电子设备数据文件(GSD) 为了将不同厂家生产的PROFIBUS产品集成在一起,生产厂家必须以GSD文件(电子设备数据库文件)方式将这些品的功能参数(如I/O点数.诊断信息.波特率.时间监视等)。标准的GSD数据将通信扩大到操作员控制级。使用根据GSD所作的组态工具可将不同厂商生产的设备集成在同一总线系统中。 GSD文件可分为三个部分: (1)总规范:包括了生产厂商和设备名称.硬件和软件版本.波特率.监视时间间隔.总线插头指定信号。 (2)与DP有关的规范:包括适用于主站的各项参数,如允许从站个数.上装/下装能力。 (3)与DP从站有关的规范:包括了与从站有关的一切规范,如输入/输出通道数.类型.诊断数据等。 4.PROFIBUS-DP行规 PROFIBUS –DP协议明确规定了用户数据怎样在总线各站之间传递,但用户数据的含义是在PROFIBUS行规中具体说明的。另外,行规还具体规定了PROFIBUS-DP如何用于应用领域。使用行规可使不同厂商所生产的不同设备互换使用,而工厂操作人员毋须关心两者之间的差异。因为与应用有关的含义在行规中均作了精确的规定说明。下面是PROFIBUS-DP行规,括弧中数字是文件编号: (1) NC/RC行规(3.052) (2) 编码器行规(3.062) (3) 变速传动行规(3.071) (4) 操作员控制和过程监视行规(HMI)

楼主(2001-07-10):
DP是否支持双主站冗余系统(所有子站都同时配给两主站)?

楼主(2001-10-16):
我这边的系统为一个SIEMENS CPU315-2 DP作为主站,通过PROFIBUS DP 带17个从站(包括交直流调速器及ET200).在最近的运行中有时会出现报警,Diagnose buffer中指示某个从站丢失,将从站复位后正常.检查通讯板,接头,电缆均正常.不知还会有哪些可能性?与循环时间是否有关?请指点.

网友A:
我想买一个profibus变送器.能接pt100温度传感器.挂到profibus主站上.请问那家国内公司有此产品???请告知.

网友B(2002-08-14):
唐老师: 你好! 我想使一个已有的设备A(没有profibus接口),再开发一个设备B转换把设备A的数据转换成具有profibus接口,和主机通讯,不知道做这些需要那些资料,请问能否提供一些资料,谢谢! 或者看到这些的朋友,如果知道,请提供一些资料,谢谢! e-mail: songzhalu@sina.com.cn

网友C(2002-09-22):
我想买profibus仪表挂到profibus主站上.请问那几国内外公司有此产品???请告知. EMAIL:weihong001@ynmail.com

网友D:
各位前辈: 能否给我详细解释一下海明距离的具体含义,或者传送相关资料给我。 jzywf0210@sina.com

楼主(2002-12-09):
请问都有那个公司有profibus DP主站模块,多谢

网友(2003-03-01):
我想知道是否输出为模拟信号的仪表可以接入PROFIBUS DP总线中

网友E:
我公司可提供将模拟信号挂接到profibus 总线的模块我的邮箱为:pzczff@etang.com

网友F:
输出信号为开关量,模拟量及继电器的仪表都可以, 你可与我们公司联系. 我的邮箱:wengjia490@sohu.com

网友G(2003-04-23):
唐老师: 你好! 我想问一下profibus从站能否传送达到毫秒级的时标?谢谢!

网友H:
唐老师 及 各位同仁: 我现遇到一个实际问题想请教大家,我配置了ABB公司AC410控制器,通讯模块选用 CI541V1 (PROFIBUS-DP),想挂上西门子 S7-300 PLC (通讯模块 选用CP342-5),但我不知能否实现,如何实现 ? 请那位大师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H:
关于前面提到的关于ABB AC410与 西门子S7-300实现 PROFIBUS-DP通讯 的问题 ,如有 实际使用经验 的大师,请不吝指点。 我的E-MAIL:linronghua7201@163.com 多谢!

网友I:
profibus-dp的传输速率与距离有关,请问,要保持12M的速率,是站与站之间的距离不超过100m,还是总距离不超过100m?

网友J:
jzy,海明距离是一直编码校验方式,类似与CRC校验,详细可以关键字 查询相关文章。

网友K:
总距离不超过100m

网友L(2003-09-23):
加repeater后,可增加距离。

楼主:
请教: 唐老师及有关高手: 西门子的PLC和伺服马达之间能否PROFIBUS DP 进 行直接通讯.

网友L:
SEW等伺服控制器均可用PROFIBUS DP 通讯。

网友M(2003-10-26):
唐老师: 你好!请问一下,在使用PROFIBUS总线是用的RS485通讯接口,它的接口后面的ON和OFF如何选择,谢谢!

楼主(2003-12-09):
唐老师: 波特率是根据什么来定的? e-mail: wa0ch@163.com

网友N:
-----在使用PROFIBUS总线是用的RS485通讯接口,它的接口后面的ON和OFF如何选择,谢谢 ````````````````````ON和OFF是终端匹配电阻的选择开关,你应该好好看看说明书。

网友O:
除了PROFIBUS的两端将972的开关设置为ON外,其余都设为OFF.

网友P:
波特率是根据什么来定的? 波特率根据你自己的需要来定,没规定什么值,我经常用的是1。5M和12M两种

楼主(2004-01-13):
请问现将欧姆龙PLC作为从站,与其通讯如何解决。

网友Q:
omron plc 有作主站或从站的模块。

网友R:
波特率和比特率在二进制时是一样的,看您对于现场设备来定的,PROFIBUS可达12M,CONTROL NET是5M,其余的总线设备还要低,我们一般用19.2M

网友R:
对不起是19.2K

网友R:
谁能和我讲讲GE-FANUC的PLC,和海明距离=4的依据

网友S:
请教PROFIBUS连接器的工作原理及原理图,谢谢!

网友T(2004-04-11):
请问唐老师及各位,我在现场中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在始端把profibus接头的拔码开关打为ON,通讯连不上,当在这个头上加个DP头后,把这个DP的拔码开头打为OFF,把后接的DP头的拔码打为ON,通讯就正常了,请问这是为什么是? dir2118@sina.com

虚心请教,大侠

网友:
can 通讯是一种啥样的通讯,可不可以讲解一下 e-mail:hx_llu@163.com

网友U:
请问唐老师: 一般一条DP线是从CPU至现场控制箱,且此DP线上最后一个DP头匹配电阻拔码开关打为ON,我想问此一条DP线从CPU侧用万用表测量其电阻总和最多不能超过多少欧姆.

网友V(2004-05-11):
唐老师: 请 问 在 什 么 情 况 下 需 要 用 DP-V1 而 不 是 DP-V0? 两 者 有 何 不 同 。 谢 谢 家 豪

网友W:
德国TKD电缆公司中国总代理主要经营TKD品牌下各种电缆,电话:021-67699023,67699502,包括柔性控制电缆(controlcable),高柔性拖链电缆,数据传输电缆(LiYCY),各种总线电缆(Profibus DP,Profibus PA,AS-INTERFACE,LONWORKS,CAN,INTERBUS,DEVICENET),卷筒机电缆,扁平电缆,变频器电缆,PLC电缆,高柔性电缆,补偿电缆,耐高温电缆,橡胶护套电缆(H07RN-F),KAWEFLEX 高柔性电缆,伺服电机电缆,拖曳电缆,电焊机电缆,总线电缆,拖链电缆,电梯和输送系统电缆,固定安装用电缆及导线.螺旋电缆.低频数据传输电缆及市话电缆,H05RN-F,H07RN-F,HH05RR-F,A07RN-F,NSSHOU,NSHTOU,LIYY,LIYCY,Teflon-FEP/GL,NYY,NYCY,NYCWY, 防爆电缆,机床行业用电缆,UNITRONIC-FD CP(TP),UNITRONIC CY PiDY(TP),电梯电缆,Kabel Wächter ,Kabel wachter和动力电缆及螺旋电缆及PROTOLON, PROTOMONT, PROTOLON(M), PROTOLON(SB), PROTOMONT(V), PROTOLON(M)-R (N), CORDAFLEX, SUPROMONT, PROTOMONT, PROTOLON MSR, OPTOFLEX(M), PROTOLON(ST), PROTOLON(SB), PROTOLON(M)-R, PROTOLON(M)-F,LiY11Y,LiF11Y11Y, LiFY11Y,H05/07BQ-F,Li12Y11Y,Li12YD11Y,Rubber Spiral H07/05RN-F, CORDAFLEX (K), CORDAFLEX (SM), PLANOFLEX, SPREADERFLEX, PROTOLON, PROTOLON (SM), PROTOLON (SM-R), PROTOLON(FLAT), PROTOMONT, OZOFLEX, OZOFLEX PLUS, SIENOPYR, SINOTHERM, HYDROFIRM, PROTOFLEX EMV, PROTOLON (M) R-(N)TSCGEWOU MV, PROTOLON (M) R-(N)TSCGEWOEU MV, PROTOLON (ST) ,PROTOLON (SB), PROTOLON (M) F-(N)TSCGEWOU MV, PROTOLON (M) F-(N)TSCGEWOEU MV, PROTOLON, PROTOLON (M), PROTOLON (M) MSR, OPTOFLEX (M), PROTOMONT (Z), PROTOMONT (V), PROTOMONT, SUPROMONT, PROTOMONT, CORDAFLEX (S), PROTOMONT, PROTOMONT (M) MSR, OPTOFLEX (M) H05VV-F,H05VVH8-F各种电缆夹套等。我公司凭借在进口电缆市场多年工作经验能够为客户提供电缆选型等技术支持,欢迎电话咨询。 上海翠辉贸易有限公司 我们的联系电话:021-67699023 67699502 13917666432 传真:021-67699502 联系人:姚先生 公司网址:http://www.tkd-kabel.com.cn E-MAIL:yaoyunfeng111@sohu.com 公司地址:上海市涞亭北路99弄86号102室

网友X:
唐老师,你好 我已给用户采用OLM G12,以光纤为传输介质,形成了ProfiBUS-DP总线冗余环网,共有7个分站,主站采用s7300-2DP。现用户增加视频监控,希望能通过这个总线进行传输,请问是否可以,如何实现?恳请指点。

网友Y:
唐老师:我急需profibus_dp的英文资料,能给我发一个吗? e-mail:azj08@163.com

网友Z:
harnes: 我现在也在做profibus-DP总线冗余环网,有5个分站,采用OLM G12,以光纤为传输介质,主站用S7300,用上位机做监控,希望以后能在网上多交流。EMAIL,CNLSJ@EYOU.COM

网友AA(2004-06-19):
唐老师:      请 问 在那里能购买到cp5613通讯卡(用于上位机与plc通讯)    谢 谢         建荣

网友AB:
唐老师: 您好,你能介绍一下profibus-dp跟profibus-pa的区别与联系吗? 谢谢! zh0607

网友AC(2004-08-27):
和西门子6XV1830-OEH-10一样的德国kerpen电缆总线系列 1*2*22AWGProfibus DP紫色现场总线 1*2*18AWG Profibus PA兰色总线电缆, 1*2*18AWG橙黄色基金会现场总线FF Foundation Fieldbus, 2*15AWG+2*18AWG DeviceNet, RG-6/U四层屏蔽同轴电缆ControlNet , 我公司将向您提供更加详尽的资料和技术支持。及时有效地解决您所遇到的电缆实际问题。我们以产品质量为生命,竭诚为客户服务为宗旨。欢迎您来索取资料和样品。

网友AC:
profibus-dp跟profibus-pa的区别与联系 → PROFIBUS 使用两端有终端的总线拓扑 → 在运行期间,接入和断开一个或几个站不会影响其他站的工作,即使在本质安全区也如此。 → 提供三种不同的物理层选择 (1)RS 485: 用于 DP 和 FMS (2)IEC 1158-2: 用于 PA (3)光纤: 用于 DP 和 FMS PROFIBUS 协议 → PROFIBUS 总线访问协议(第二层)对三种PROFIBUS 版本(FMS/DP/PA)均相同 → 这使通信透明和FMS/DP/PA 网络区域容易组合 → 因为 FMS/DP 使用相同的物理介质 (RS-485/FO) ,因此它们能组合在同一根电缆上。 PROFIBUS-DP 的特点 ·代替 PLC/PC 与 I/O 之间昂贵的电线 ·快速,传输 1 千字节的输入数据和 1千字节的输出数据所需时间<2 ms ·强有力的工具,减少组态和维护费用 ·被所有主要的 PLC 制造商支持 ·有广泛的产品: PLC, PC, I/O, 驱动器, 阀, 编码器等 ·允许周期性和非周期性的数据传输 ·单主和多主网络 ·每个站的输入和输出数据最多可达 244 字 PROFIBUS-PA(PA = Process Automation) 的特点 ·基于扩展的 PROFIBUS-DP 协议和 IEC 1158-2 传输技术 ·适用于代替现今的 4...20 mA 技术 ·仅用一根双绞线进行数据通信和供电 ·通过串行总线联接仪器仪表与控制系统 ·适用于本质安全的 EEx 应用区域 ·可靠的串行数字传输 ·通过一根双绞电缆进行控制、调节和监视 ·对所有设备只需一个工程工具 ·由于 PROFIBUS-PA 行规,保证了互操作性和互换性 ·仪器仪表的维护和诊断信息 —使用在易爆领域中 —使用可通过总线供电和通信的领域中 —可以使用标准化的应用行规 —即使在潜在易爆领域中,设备可即插即用 54655328 STANLEY TANG13003108664

网友AD:
唐老师: 您好! 我想请问一下DP的通信协议内容应该是自己在DP的数据区 中定义的吧?它并没有提供象MODBUS一样规范的命令格式对吧?

网友AE:
唐老师及各位高手: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PLC作为PROFIBUS-DP的主站,我能否用工控机作为其中的一个从站?谢谢!!

网友AF(2004-10-25):
请问唐老师及各位前辈有没有Profibus-DP的比较完整的协议,或者在哪里能取得,请mail告知zengyanxia@bhc.sds.cn电话010-64380013-3308

网友AG:
唐老师及各位高手: 我现在正调试profibus-dp的通讯,再调试时当变频器给出30-40HZ时,DP模块报故障,停掉变频立刻恢复正常。怎么办?

网友AH(2004-12-14):
多谢唐老师和各位高手 小弟刚入行 看到大家的见解 收获不小

网友AI:
唐楼主的资料在<<现场总线控制>>一书有,是周明编著由中国电力出版社出版

网友AJ:
你们都是在问,可是从来没有见人回答。不付出哪能有收获啊? 不然论坛就变成“问”坛了。

网友AK(2005-02-24):
小弟欲写程序与西门子S7 300PLC通讯,需要MPI或者DP的通讯协议格式。 请唐老师和各位高手帮小第一把,感激涕零。。。。。。。。。。

网友AL:
to:liyuzhu_2001,weihong140,PROFIBUS-PA协议一般用在过程自动化领域,所以仪表产品的总线产品一般都是PROFIBUS-PA协议的,不能直接挂到PROFIBUS-DP主站上,我们生产PROFIBUS-PA协议的温度变送器,有需要可以联系我,公司网址:www.turck.com 德国TURCK传感器公司

楼主:
请问唐老师,CP5512 PCMCIA卡,在COM_PROFIBUS 5.1中怎么没有选项?

网友AM:
小弟刚接触总线,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用CP5611卡,一个120mA的耦合器,用总线接8块现场液位计,只能读上来四块表的数据是什么原因? 是否在硬件上再加一个IM157单元?

网友AN(2005-03-31):
关于DP现场总线的问题,需要的很多。 DP是一个主从协议,寻址方式是轮询式的,如果下面接太多的设备可能会出现掉站的问题。如果总线上不能读出所有设备则需要加中继器。 如果运行过程中发生掉站的情况,则需要把OB122下载到PLC中

网友AO:
唐老师,我是北京科技大学大四毕业班的学生,毕业设计是通过一块CP5613对立体仓库中的自动堆垛机进行编程控制,这个课题对我而言太困难了,所以想向您请教一些问题。 我读过了西门子提供的CP5613提供的名为“DP Base Programming Interface for CP 5613/CP 5614”的手册,全英文的,但也算大概明白如何在CP5613上编程,另外也查阅了很多关于PROFIBUS-DP协议的资料,也算有一点基本知识。 在我得到的资料中有一份自动堆垛机与通讯机之间的通讯协议,写了“通过PROFIBUS网实现,采用PROFIBUS-DP协议”,“监控机发给堆垛机的电报放在DB4中,为B0—B29;堆垛机发给监控机的电报放在DB5中,信息电报为B0—B29,状态电报为B40—B69。其中B0—B28和B40—B68用于存放电报内容,B29和B69用于存放电报收发状态。”但到现在依然搞不清通讯协议中提到的DB4、B0、B29等符号到底是代表什么地址,所以对它的编程也无从下手。 请唐老师为我指点迷津,另外不知唐老师听到我的毕设课题之后有没有什么意见建议,或是推荐我参阅什么资料,也请老师指点。 最后问一下唐老师有没有西门子CP5613的中文手册,不过听说那个是没有中文版的,如果有的话也请唐老师发给我一份。 学生不胜感激! Email: wangsk_job@sina.com

网友AP:
请问唐老师及各位,怎样才能把计算机上的vb程序与plc用profibus dp通讯

网友AQ(2005-05-14):
请问唐老师: 我公司所用的是S7-300PLC系列所组成的PROFIBUS-DP系统,现在出现一点问题:有一个从站没有了电了,检查电缆没有 接触不良,电源也没有问题,但是给从站的电源开关老是会自动断开,把给从站周围的中继器电源线去掉以后打开电源没有问题,而且从站也有电了,然后重新接上中继器的电源线,整个系统工作又正常了,后来没有问题了,一直用到现在。 我想问这是什么原因,请指教。谢谢!!!!

网友AR:
3、针对以前我工厂出现过,MP370通讯不良的情况 有如下处理方式:1、降低通讯速率,因为PLC的PROFIBUS的通讯是轮循的工作方式,如果通讯速率高了,会造成在一个周期内的数据丢失 2、增加中转器,可能是最远端的MP370的通讯功率不能达到要求,因为有效通讯距离是200米,出问题的恰巧在这个距离的临界点上。 3、很大可能是干扰问题。并且干扰源是个不稳定的干扰源引起。如:大电流的设备启动。 通讯系统要求的接地电阻是小于2欧,而我工厂的接地电阻是小于4欧 用稳压电源对PLC供电。 请各位提出看法和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S(2005-06-13):
Re: godking 采用低衰减的铠装型的RS485专用电缆应该没问题!

楼主:
唐老师,请教个问题,我在用WINCC建立结构变量的时候,引用一个结构变量它提示“winccxplorer.exe产生错误会关闭windows,你需重新启动程序”好麻烦,每建组结构变量就要重启动下wincc能告诉我怎么处理好吗?谢谢

楼主:
我需要kerpen的资料,请给我一份,谢谢!

楼主:
我需要kerpen的资料,请给我一份,谢谢!sunpz1972@126.com

楼主: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如果在使用dp连接编码器,一个编码器ab出接另一个编码器的ab入,为了防止编码器 出问题而导致网络断开(因为是串联的),所以就将前一个编码器的ab入线短接到下一个编码器的ab入。 这个一个编码器出问题,网络不会断开。 请问这样连接方法是否会有问题。 如何接才是正确的。 非常感谢!

网友AT(2006-03-17):
我用了日本富士的变频器型号为FRN110G11S-4CX,我要把它挂在CPU为西门子CPU414-2DP组成的profibus-dp网上,谁有该变频器的GSD文件,请帮忙,不胜感激!EMAIL:lwtglitao@126.com

网友AT:
急求:日本富士变频器frn110g11s-4cx的gsd文件

网友AU(2006-05-25):
请问哪有华为TDS-PA01现场总线适配器的GSD文件啊?

小弟要用S7-300PLC和TD2000变频器组网,

现没有这个文件,那位大哥或行内人士告诉一声。谢谢了!

网友AV(2006-07-26):
我还是 顶一个吧[/b]

网友AW(2006-09-30):
对于总线方面我知道比较少,前两天有个老师傅让我用PLC和触摸屏用PROFIBUS连接,我怎么也连不上,用的是S7-300和西门子的一款屏,不知道是否可行,请指教.我的邮箱是live_mouse@sina.com
请哪位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X(2006-11-20):
唐教授:
      您好!
    最近开发带priofibus接口的智能仪器产品,请给我邮一份PROFIBUS总线的详细资料及其建议性的开发步骤。不胜感激!!

网友AY:
您好!我想问一下你那边有没有做spreaderflex品牌的吊具电缆,型号VSLTOE-J ;44*2.5 ; ;,

网友AY:
您好!我想做spreaderflex品牌的

网友AZ:
唉 看不懂,自己还是好好学吧

网友BA:
请问那个DP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B:
北京总线电缆销售公司
现场总线电缆:

PROFIBUS现场总线电缆 德国LAPP UNITRONICO BUS L2/FIP 实心裸铜丝导体,2芯绞合成对,芯线颜色为红+绿;铝箔屏蔽后加裸铜丝编织,PVC外护套,阻燃,符合VDE 0472第804部份,B类试验(IEC 332.1),紫色(RAL4001)。
传输速率决定允许的总线电缆最大长度如下:
PROFIBUS-DP 1.5MBit/s=最长200m
(SIMATIC网) 12.0MBit/s=最长100m
工厂通讯处理层 1.0MBit/s=最长200m
               2.5MBit/s=最长200m
上述参数适用于PROFIBUS-DP及PROFIBUS—FMS总线电缆。
联系人:王占晶
电话:13552266999

网友BC:
gantner公司的ISM112模块声称支持PROFIBUS - layer 2, 不知与ProfibusDP是何关系?

网友BD:
请问有没有PROFIBUS – Dp的系统模拟图片阿,用VISIO画的

网友BE:
我是新手,想拜请三个问题:
1.Profibus单主站系统有没有令牌?有的话,怎么传?
2.远程I/O怎么刷新?刷新时间是多少?
3.单主站的目标令牌循环时间怎么设?

网友BF(2006-12-28):
真的很长知识啊

网友BG:
听了唐济扬教授的一席话,真是胜读万年书呀,

网友BH(2007-04-24):
收获不小

网友BI(2007-06-26):
Profibus-DP总线的采用光纤的时代已到来,国产的NS21产品可在全速度的Profibus的速率上自适应光纤总线,最高速度可达12M,可完全代替SIMENS的profibus的光纤产品

对于光纤,我国的现状与国外不同,当前光缆,单模的光缆要比多模的便宜,比Profibus的电缆也要便宜.较原始的塑料纤维光纤在国内已很少用于通信.这些常识都上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事了.要用SIMENS的profibus光纤产品,多数据要购他自已的光缆,他使用的光缆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至于参数.光纤在距离上可传0-40KM没问题,要再长可达120KM也容易.使用多模光纤也可传上5KM,现在的光纤传输技术已不是过去了,早已进入低成本的普及期,所以Profibus总线也到了实现全光纤的时代.

welcome to     www.gougunsk.com

楼主(2007-11-27):
各位前辈:
  能否给我详细解释一下海明距离的具体含义,或者传送相关资料给我。
  carmelo_liu@163.com

网友BJ:
唐老师,各位大家好,初学西门子,请教一个问题,300为主站.200为从站,200的模拟量信号如何通过EM277与300通信的,而且是EMM277为8I/8O,但模拟量有4个,软件部分如何实现?先谢谢了,如果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给我,hongleili1972@163.com

网友BK:
支持找了很久

网友BL:
作者: 唐济扬 ,2004-2-1 12:11:00 发表于:《PROFIBUS论坛》 共有100人回复,25832次点击
   1.PROFIBUS – Dp用于现场层的高速数据传送。主站周期地读取从站的输入信息并周期地向从站发送输出信息。总线循环时间必须要比主站(PLC)程序循环时间短。除周期性用户数据传输外,PROFIBUS-Dp还提供智能化设备所需的非周期性通信以进行组态.诊断和报警处理。
  ①传输技术:RS-485双绞线.双线电缆或光缆。波特率从9.6K bit/s到12M bit/s。
  ②总线存取:各主站间令牌传递,主站与从站间为主-从传送。支持单主或多主系统。总线上最站点(主-从设备)数为126。
  ③通信:点对点(用户数据传送)或广播(控制指令)。循环主-从用户数据传送和非循环主-主数据传送。
  ④运行模式:运行.清除.停止。
  ⑤同步:控制指令允许输入和输出同步。同步模式:输出同步;锁定模式:输入同步。
  ⑥功能:DP主站和DP从站间的循环用户有数据传送。各DP从站的动态激活和可激活。DP从站组态的检查。强大的诊断功能,三级诊断诊断信息。输入或输出的同步。通过总线给DP从站赋予地址。通过部线对DP主站(DPM1)进行配置,每DP从站的输入
  和输出数据最大为246字节。
  ⑦可靠性和保护机制:所有信息的传输按海明距离HD=4进行。DP从站带看门狗定时器(Watchdog Timer)。对DP从站的输入/输出进行存取保护。DP主站上带可变定时器的用户数据传送监视。
  ⑧设备类型:第二类DP主站(DPM2)是可进行编程.组态.诊断的设备。第一类DP主站(DPM1)是中央可编程控制器,如PLC.PC等。DP从站是带二进制值或模拟量输入输出的驱动器.阀门等。
  (1) PROFIBUS – DP基本特征
  ① 速率:在一个有着32个站点的分布系统中,PROFIBUS-DP对所有站点传送512 bit/s 输入和512bit/s输出,在12Mbit/s时只需1毫秒。
  ② 诊断功能:经过扩展的PROFIBUS-DP诊断能对故障进行快速定位。诊断信息在总线上传输并由主站采集。诊断信息分三级:
  (本站诊断操作:本站设备的一般操作状态,如温度过高.压力过低。
  (模块诊断操作:一个站点的某具体I/O模块故障。
  (通过诊断操作:一个单独输入/输出位的故障。
  (2) PROFIBUS-DP允许构成单主站或多主站系统。在同一总线上 最多可连接126个站点。系统配置的描述包括:站数.站地址.输入/输出地址.输入/输出数据格式.诊断信息格式及所使用的总线参数。每个PROFIBUS-DP系统可包括以下三种坏同类型设备:
  ① 一级DP主站(DPM1):一级DP主站是中央控制器,它在预定的周期内与分散的站(如DP从站)交换信息。典型的DPM1如PLC或PC。
  ② 二级DP主站(DPM2):二级DP主站是编程器.组态设备或操作面板,在DP系统组态操作时使用,完成系统操作和监视目的。
  ③ DP从站:DP从站是进行输入和输出信息采集和发送的外围设备(I/O设备.驱动器.HMI.阀门等)。
  ④ 单主站系统:在总线系统的运行阶段,只有一个活动主站。
  ⑤ 多主站系统:总线上连有多个主站。这些主站与各自从站构成相互独立的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包括一个DPMI.指定的若干从站及可能的DPM2设备。任何一个主站均可读取DP从站的输入/输出映象,但只有一个DP主站允许对DP从站写入数据。
  (3) 系统行为
  系统行为主要取决于DPM1的操作状态,这此状态由本地或总线的配置设备所控制。主要有以下三种状态:
  (停止:在这种状态下,DPM1和DP从站之间没有数据传输。
  (清除:在这种状态下,DPM1读取DP从站的输入信息并使输出信息保持在故障安全状态。
  (运行:在这种状态下,DPM1处于数据传输阶段,循环数据通信时,DPM1从DP站读取输入信息并向从站写入输出信息。
  ① DPM1设备在一个预先设定的时间间隔内,以有选择的广播方式将其本地状态周期性地发送到每一个有关的DP从站。
  ② 如果在DPM1的数据传输阶段中发生错误,DPM1将所有有关的DP从站的输出数据立即转入清除状态,而DP从站将不在发送用户数据。在次之后,DPM1转入清除状态。
  (4) DPM1和DP从站间的循环数据传输
  DPM1和相关DP从站之间的用户数据传输是由DPM1按照确定的递归顺序自动进行。在对总线系统进行组态时,用户对DP从站与DPM1的关系作出规定,确定哪些DP从站被纳入信息交换的循环周期,哪些被排斥在外。
  DMP1和DP从站之间的数据传送分三个阶段:参数设定.组态.数据交换。在参数设定阶段,每个从站将自己的实际组态数据与从DPM1接受到的组态数据进行比较。只有当实际数据与所需的组态数据相匹配时,DP从站才进入用户数据传输阶段。因此,设备类型.数据格式.长度以及输入输出数量必须与实际组态一致。
  (5) DPM1和系统组态设备间的循环数据传输
  除主-从功能外,PROFIBUS-DP允许主-主之间的数据通信,这些功能使组态和诊断设备通过总线对系统进行组态。
  (6) 同步和锁定模式
  除DPM1设备自动执行的用户数据循环传输外,DP主站设备也可向单独的DP从站.一组从站或全体从站同时发送控制命令。这些命令通过有选择的广播命令发送的。使用这一功能将打开DP从站的同及锁定模式,用于DP从站的事件控制同步。
  主站发送同步命令后,所选的从站进入同步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所编址的从站输出数据锁定在当前状态下。在这之后的用户数据传输周期中,从站存储接收到输出的数据,但它的输出状态保持不变;当接收到下一同步命令时,所存储的输出数据才发送到外围设备上。用户可通过非同步命令退出同步模式。
  锁定控制命令使得编址的从站进入锁定模式。锁定模式将从站的输入数据锁定在当前状态下,直到主站发送下一个锁定命令时才可以更新。用户可以通过非锁定命令退出锁模式。
  (7) 保护机制
  对DP主站DPM1使用数据控制定时器对从站的数据传输进行监视。每个从站都采用独立的控制定时器。在规定的监视间隔时间中,如数据传输发生差错,定时器就会超时。一旦发生超时,用户就会得到这个信息。如果错误自动反应功能“使能”,DPM1将脱离操作状态,并将所有关联从站的输出置于故障安全状态,并进入清除状态。
  2扩展DP功能
  DP扩展功能是对DP基本功能的补充,与DP基本功能兼容。
  (1) DPM1与DP从站间非循环的数据传输。
  (2) 带DDLM读和DDLM写的非循环读/写功能,可 读写从站任何希望数据。
  (3) 报警响应,DP基本功能允许DP从站用诊断信息向主站自发地传输事件,而新增的DDLM-ALAM-ACK功能被用来直接响应从DP从站上接收的报警数据。
  (4) DPM2与从站间的非循环的数据传输。
  3.电子设备数据文件(GSD)
  为了将不同厂家生产的PROFIBUS产品集成在一起,生产厂家必须以GSD文件(电子设备数据库文件)方式将这些品的功能参数(如I/O点数.诊断信息.波特率.时间监视等)。标准的GSD数据将通信扩大到操作员控制级。使用根据GSD所作的组态工具可将不同厂商生产的设备集成在同一总线系统中。
  GSD文件可分为三个部分:
  (1)总规范:包括了生产厂商和设备名称.硬件和软件版本.波特率.监视时间间隔.总线插头指定信号。
  (2)与DP有关的规范:包括适用于主站的各项参数,如允许从站个数.上装/下装能力。
  (3)与DP从站有关的规范:包括了与从站有关的一切规范,如输入/输出通道数.类型.诊断数据等。
  4.PROFIBUS-DP行规
  PROFIBUS –DP协议明确规定了用户数据怎样在总线各站之间传递,但用户数据的含义是在PROFIBUS行规中具体说明的。另外,行规还具体规定了PROFIBUS-DP如何用于应用领域。使用行规可使不同厂商所生产的不同设备互换使用,而工厂操作人员毋须关心两者之间的差异。因为与应用有关的含义在行规中均作了精确的规定说明。下面是PROFIBUS-DP行规,括弧中数字是文件编号:
  (1) NC/RC行规(3.052)
  (2) 编码器行规(3.062)
  (3) 变速传动行规(3.071)
  (4) 操作员控制和过程监视行规(HMI)

网友BM(2008-01-08):
欧辰公司主要做西门子PLC的兼容产品,有s7-300的数字量模块,s7-200的数字量和模拟量,安装配件,总线产品等等。在工控网上可以看到深圳市欧辰的产品广告。
如果你已经是我们的客户或者对我们产品有兴趣,可以打电话向我们咨询,也可以加入欧辰客户交流群,群号码53286255。欢迎广大电气工程师采购工程师的加入。

网友BN:
我现在正调试profibus-dp的通讯,再调试时当变频器给出30-40HZ时,DP模块报故障,停掉变频立刻恢复正常。怎么办?

网友BO(2008-02-17):
需要设备描述文件,PLC就认识设备了.

楼主:
回复:波特率是根据什么来定的?

波特率主要根据以下一些因素决定:传输距离、实时要求(数据更新时间的要求)、EMC条件(环境干扰)、(所有)从站支持(的波特率)、等等。通常波特率在配置主站中设定,一般从站都支持波特率自适应。主意一些网络部件如OLM、REPEAT等设备波特绿需要手工设置。

楼主:
 回复:"....在使用PROFIBUS总线是用的RS485通讯接口,它的接口后面的ON和OFF如何选择,...."
PROFIBUS总线插头后面的“ON和OFF”开关用于设置终端电阻。为此,你必须知道、并能判断哪个站点是终端。这看似容易,但在复杂拓扑网络中谁也难说不会出错。难怪有些统计说明,PROFIBUS终端电阻问题占PROFIBUS应用项目故障原因首位。你可以参考PROFIBUS技术标准、或有关PROFIBUS技术书籍。或,电话联系我公司技术支持郭剑锋经理或得技术支持:010-82078264

楼主:
也谈:“profibus-dp的传输速率与距离有关,请问,要保持12M的速率,是站与站之间的距离不超过100m,还是总距离不超过100m?”
12M/100M是指在12M时的最大电缆长度。能否在12M/100M终端处采用REPEAT来扩展电缆长度?未见资料说明,但原理上是可以的,但必须注意REPEAT的延时。

网友BP(2008-04-02):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

网友BQ(2009-08-20):
北京安拓普公司专业网关公司,提供profibus-dp的模块,详情www.ontop-tech.com.cn 欢迎来电咨询:010-88203069

网友BR:
西门子资料免费下载,普尔斯曼专业西门子自动化培训

http://www.pulse-man.com/News.asp?CataID=A0098

网友BS(2009-09-25):
Profibus dp 国外光纤通讯替代方案

深圳讯记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Profibus dp数据光端机(在功能上完全可以替代西门子的OLM).

Ci-pf110/120 profibus光端机/ 2M(500K,1M,5M,10M可选),DB9/工业端子,SC1310nm单/多模,单/双光,点对点,DIN35导轨,DC10-30V /
支持协议:Profibus-DP.

公司名称:深圳讯记科技有限公司
常用邮箱:guojq@comark.cn( 如果对产品感兴趣可以随时发我邮箱,我会及时的回复您)
联系方式:郭建群 13424258101

深圳讯记科技有限公司 做各种总线数据光端机 Profibus dp/modbus Plus/Ge Genius/CotrolNet/DeviceNet/can/s908....

网友BT(2010-01-16):
西门子PROFIBUS DP总线电缆 6XV1830-0EH10

特 价出 售

QQ:1377917880   www.gzolan.com

网友BU(2010-03-15):
唐老师你好,我现在要学习PROFIBUS-DP现场总线在中频感应系统中的应用,使用CP5611卡才用OPC方式进行通信,目前缺乏这方面的资料,不知道如何下手。希望您给我提供一些帮助。 我的 邮箱:zhoumin1986@163.com

网友BV:
引用 网友AG:
关于唐老师及各位高手:我现在正调试profibus-dp的通讯,再调试时当变频器给出30-40HZ时,DP模块报故障,停掉变频立刻恢复正常。怎么办?

你好!你能帮个忙看下西门子CP 342-5这个模块的电路板背面右下方的八个脚的芯片是什么型号吗?我是做硬件维修的,那个芯片炸了,想请你帮忙打开这个模块帮我看看,谢谢!我的电话是13688869692,钟铭

网友BW:
唐老师:我公司的profibus-dp的通讯设备,经常会发生无故障跳停什么原因请指教

网友BX:
随着总线故障诊断技术的发展,目前已经有成熟的PROFIBUS数据总线专业故障诊断设备,将会很大程度的解决PROFIBUS工业现场棘手问题,提高生产效率节约维护成本。它可以帮助我们方便(在线,通过现场设备已有接口;便携,高度集成,可随身携带)接入PROFIBUS总线进行故障检测及分析
该设备除自动检测波特率与分析网络中各个设备以外,还可确定总线中任何设备的信号质量,提供总线中信号状况的概览视图,并通过内置的有存储功能的示波器直观地显示物理信号的形态。帮助人们迅速地发现并纠正错误,诸如终端电阻丢失、多余电阻、线缆老化、线缆折叠扭曲、线缆中断、接头松动、屏蔽不良、模块或驱动损坏、波特率不匹配等。通过快速查出故障,提高设备的有效作业率。
PROFIBUS高速网络故障诊断设备不仅用于在现场网络出现故障时进行快速诊断,并且还是日常点检维护的优秀手段:通过定期按计划对总线网络进行检测,可以检查网络状态,对安全隐患进行排除,将极大降低网络故障发生率及降低维护成本,同时形成的网络状态报告可以作为设备状态的对比文件。
采用PROFIBUS高速网络故障诊断设备将有效提高设备作业率,降低总线故障率、减少停机时间,实现总线故障预维护,从而维护企业设备的稳定生产,提高产量,降低成本。联系方式:13552275768 联系人 孙工

网友BY:
引用 楼主:
关于我这边的系统为一个SIEMENS CPU315-2 DP作为主站,通过PROFIBUS DP 带17个从站(包括交直流调速器及ET200).在最近的运行中有时会出现报警,Diagnose buffer中指示某个从站丢失,将从站复位后正常.检查通讯板,接头,电缆均正常.不知还会有哪些可能性?与循环时间是否有关?请指点.

建议你用排除法逐渐更换从站的通讯模块试试吧

网友BY:
引用 楼主:
关于我这边的系统为一个SIEMENS CPU315-2 DP作为主站,通过PROFIBUS DP 带17个从站(包括交直流调速器及ET200).在最近的运行中有时会出现报警,Diagnose buffer中指示某个从站丢失,将从站复位后正常.检查通讯板,接头,电缆均正常.不知还会有哪些可能性?与循环时间是否有关?请指点.

建议你用排除发逐个更换从站的通讯模块试试看吧

网友BZ(2010-05-19):
请教楼主我是搞起重行业的,在两台起重机中,S7-300走总线.是否有视频教材!我的邮箱shibin19841007@163.com谢谢

网友CA(2010-06-23):
新品推荐啦!我司现新推出西门子总线电缆
6XV1830-0EH10(紫色)
6XV830-3EH10(绿色)
6XV1840-2AH10(蓝色)
6XV1830-0AH10(紫色)
西门子CP5611卡 (6GK1561-1AA00)
西门子CP5611 卡 (6GK1561-1AA01)

前线连器 6ES7392-1AJ00-OAAO(20针) 6ES7392-1AM00-OAAO(40针)
总线连接器 6ES79272-0B12-OXAO(90不带编程口)
6ES7972-0BB12-OXAO(90带编程口)
6ES7972-0BA410-OXAO (35不带编程口)
6ES7972-0BA410-OXAO (35带编程口)
DIN导轨,热插播导轨!CP5611卡,PLC锂电池,PLC编程电缆均特价销售中
有需要的随时联系我呀!
TEL:13728186991 QQ 1309393161 联系人:茶茶小姐

网友CB(2011-03-22):
看到大家的见解收获不小

网友CC(2011-09-01):
正在学习 工业机器人的网络通信协议 及配套产品

网友CD:
多谢唐老师,收益了!!

网友CE:
PROFIBUS-DP生产厂家       北京瑞杰凯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需要协议的可以找我哦   MODBUS和ASCII协议的

QQ   562953691   15810238318

网友CF(2011-11-19):
公司名称:北京市龙兴联控制工程研究所

产品型号:WPC3

产品简介:

PROFIBUS-DP-WPC3 是北京龙兴联控制工程研究所自行研发的PROFIBUS-DP协议转换芯片,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用WPC3 无须再开发,无须初始化就可以将各种仪器、仪表、传感器、变频器、逆变器等设备的数据与PROFIBUS 的主站进行交换。是一种工业互联信息的极好解决方案。一片WPC3就是一块协议转换"桥".

详细说明

WPC3 的特性:

1、工作电源—— DC3.3V(2.4V~3.6V)
2、温度范围—— -40℃~80℃
3、低功耗——— 不驱动信号灯时仅1mA 电流
4、DP 通道—— DP 口速率自适应且支持高达6M
5、用户通道—— 用户数据通道UART 速率可选,最高可达5M
6、固定晶振—— 12M
7、封装———— LQFP80

网友CG(2013-02-12):
哪里有西门子联合培训机构,或民营的西门子培训机构

网友CH(2013-04-26):
引用 楼主:
请问都有那个公司有profibus DP主站模块,多谢

 北京鼎实有PROFIBUS主站网关

http://www.c-profibus.com.cn/download_detail3/&downloadsId=210b999f-39d7-4b7b-af03-2c964edaa354.html

010-82078264、62054940、82063987、82285082

网友CH:
引用 网友A:
我想买一个profibus变送器.能接pt100温度传...

 北京鼎实有PROFIBUS温度采集模块和PROFIBUS温度控制器

可以了解一下

电话:010-82078264、62054940、82063987、82285082

http://www.c-profibus.com.cn/index.html

网友CI:
各位同仁: /我现遇到一个实际问题想请教大家,我配置了ABB公司AC410控制器,通讯模块选用 CI541V1 (PROFIBUS-DP),想挂上西门子推拉力计 S7-300 PLC (通讯模块 选用CP342-5),但我不知能否实现,如何实现 ? 请那位大师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CJ(2014-02-28):
推荐一款PROFIBUS DP协议芯片,APC3

用于开发PROFIBUSDP智能从站的现场总线专用芯片,支持完整的DPV0协议;

通过了PI(PROFIBUS & PROFINET International)组织的DP产品一致性及互操作性测试环节;

APC3完全兼容工作在DPV0/3.3V/1.5K双口RAM模式下的VPC3,可直接替换;

QQ: 1142588584

网友CK(2015-03-27):
PROFIBUS DP协议芯片:APC3

支持DPV0/3.3V供电/1.5KRAM

在此前提下可直接替换SPC3LV和VPC3+C,不用修改软件和硬件

价格优惠!

qq:1142588584

MP:13591406272

联系人:周先生

沈阳鼎泰创信科技有限公司

www.trucom.cn

PROFIBUS DP协议芯片:APC3

在DPV0/3.3V供电/1.5KRAM的前提下

可直接替换SPC3LV和VPC3+C,不用修改软件和硬件

网友CK(2015-04-30):
PROFIBUS DP协议芯片APC3开发板。

开发板上APC3和VPC3可直接替换,不用修改代码。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8578637511.8.70NVqd&id=37742907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