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使用tag logging做变量存档

楼主(2004-02-01):
wincc5.1(demo),使用tag logging做变量存档,并做了一曲线图做显示,用的是内部变量,运行时,曲线图无反应???求教是何原因?是否只能是外部变量?用wincc变量模拟器好象只能模拟内部变量?

网友A:
内部变量也可以啊,我试过很多次了,可能是你的趋势控件是复制粘贴过来的,或者内部没有设置好.注意:你的变量归档的时间是一分钟还是一小时,有时候一小时的归档也会出现不显示,我一般都是用一分钟~~~ 你把归档改为一分钟,再重新拉一个趋势控件出来,设置好,再看看会不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