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求助:UC3842开关电源故障

楼主(2004-02-01):
我有一批用UC3842的ac-dc开关电源,经常遇到以下故障: 1 开机后无输出,有丝丝声。 2 开机后空载正常,加负载后电压由+5V降到+3V。 希望各位多多指教,多谢!

网友A(2003-04-16):
uc3842 的3脚电压过高。

网友B(2003-10-24):
决定振荡频率的电容取值可能有问题,再者变压器肯能够有问题。

网友C:
负载太重

网友D:
对开关电源来说,你的电源可能是检测电阻或是后面的一个ocp保护电路出现了问题,这是对于电压低来说的,无输出的问题是后面的一个稳压管是否坏了,你查一下了。

网友E:
有响声可能是输出短路了,电压下降可能是过流保护了

网友F(2004-01-09):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现还没搞定

网友G:
一、你的反馈绕组可能有问题。二、3脚有干扰,用一小电容滤波。如:0.1UF 具体分析应该是你电流检测回路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