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 313C-2DP编号错误

楼主(2004-02-01):
向各位高手请教:本人用STEP7 5.2软件,用S7 313C-2DP经PROFIBUS和EM277与CPU222C通信,313C-2DP的编号为 313-6CE01-0AB0。但STEP7 5.2中只有313-6CE00-0AB0,以至在硬件组态下载到CPU后因编号错误而STOP。诚向各位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A:
一般这种错误不影响运行.你看是否有其它问题(入未启动CPU222).出错时设置出错不停机,方法是在硬件组态中选station-->Save and compile,待出现对话矿时选CPU STOPPED,去掉任何选项,选Generate即可;或下载一个ob81,ob82,OB85,OB86,OB87,OB100,OB122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