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还要输入点吗?

楼主(2004-02-01):
我所有的输入 都通过触摸屏来控制,那PLC上可以不用输入口吗?

网友A(2003-12-22):
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所指的输入是指控制指令吗?则PLC上可以不用输入口。

网友B:
没有问题

网友C:
我是一个初入手的学员,没有多少实践经验有人能提供一些程式让我看看眼界吗?

网友:
提醒注意传感器输入不能省,按钮与人机的价格差很多。

网友D:
这是发展趋势

网友E:
可以替代按钮,指示灯,现场信号的输入点还得要

网友F(2004-01-24):
START: 如果你的PLC是拿来玩的,输入要不要就看你乐意不乐意了,如果用于自动生产线,从安全和工艺两方面讲不要输入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否则还有必要采用PLC吗?

网友G:
初学者:这方法也想用,但西门子的TP270没其他PLC(三菱)直接键的功能,启动停止想用脉冲功能,这样的话要在PLC内重新编程产生脉冲,TP270与三菱FX2N-485-BD没连接功能,我试好多次不行,哪位先生肯帮忙说明一下!万分感谢! 要是这样做在安全方面该如何做? 多谢了!!

网友H(2005-10-14):
基本上不能没有输入,首先急停就不能放在触摸屏上,万一触摸屏出问题机器停不下来。还有就是比如接近开关、光电开关、传感器什么的就要用输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