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水表为什么会不准

楼主(2004-02-02):
从3层楼上水箱通过自流管道到一楼按水表,测量值比实际出水少50%左右,

网友A:
水表是有一定的误差范围的,一般都在±5%左右,压力不能大于1MPa,不过按你所说好象你安装不正确为主要原因!

楼主:
从三楼水箱下到地面,在水平管道装表,然后上到2米高的水箱,水表前后都留有距离,并且另一台从水箱自流的水表也是不准,是不是压力不够呀

网友A:
你可以先测压力,要是压力没有问题你最好去校准你的水表,水表这东西上个月害死我了,光我厕所一人用水就125吨,真是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