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请教李工,测量IGBT耐压

楼主(2004-02-02):
紧急请教李工,测量IGBT耐压, 如"7MBR15NF120"耐压,用400V摇表摇,"+"接P,"-"接N,    应该是表始终不动,如表动则模块坏,如果能打到1200V,则击穿导通,对吗?谢谢!

网友A:
请用专用的晶体管参数测试表测耐压值!测量时要短路各G-E端!

网友B:
TO李工:请推荐几种性价比较好的“专用的晶体管参数测试表”好吗?

网友C:
TO:李工: 用“晶体管参数测试表”测耐压值, 耐压是打交流的?还是打直流?市场上仅有交流5KV的测试表出售,行否?

网友A:
打直流!交流5KV的测试表没用过!